马潮老师!请问GCC运算三角函数的时候为什么会死机??

楼主(2011-08-28):
马潮老师麻烦你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每次要用到三角函数运算或者是反三角函数时都会死机。运算结果都是0000.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指教~

网友:
什么叫死机 死机了怎么还会有结果?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线等候高手回答!!欢迎各位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输出不了正确结果,用到三角函数运算时,结果都是0000.

楼主:
其实我用的是AVRstudio4.17---winAVR20100110是不是版本问题??如果是要换那个呢??、

网友:
输出不了正确结果,不叫死机。

输出不了正确结果可能的原因很多。

首先你的显示系统是什么?如何显示整数和实数的?你先把调用三角函数运算部分去掉,将返回值设置成一个不变的数,比如1.234,系统能正确显示吗?

三角函数运算得到的都是实数,不是整数。你的显示代码对吗?能正确显示实数吗?说不定函数计算是对的,你根本不会把它显示出来。

这不是在PC上编程,工夫深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把调用三角函数运算部分去掉,系统能够正确显示预期的结果,一加上去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加上去的话,程序的其他功能也不能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让它计算三角函数,比如sin(0.5);它也显示不了
然而我把它sin(0.5)去掉的话,换上其他简单的运算时,它却可以显示预期的结果。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三角函数的问题吧!

楼主:
是不是三角函数的运算量太大了???单片机处理不了???

网友:
自己用泰勒公式写一个函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