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器件,谢谢

楼主(2011-08-28):
近日得一个降压DC-DC电源,上边有两个器件不知道是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助看看

楼主:
就是这两个绿色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的参数含义是什么,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是什么电阻呀,上面的字表示什么,谢谢wangdong

网友:
低阻精密合金贴片电阻

网友:
0.0173欧 1%电阻

楼主:
以前真没见过,开了眼了。不知道这种电阻容易买到吗

网友:
好买 但不要指望一个两个,是至少一整盘,还有价格可不便宜哦 要把RMB装备好

楼主:
那就要几K元了?! 再次谢谢wang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