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和quartus代码冲突?奇怪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1-08-29):
我建立的nios软核去控制一个模块的输出
spwm模块有输入口 使能,和两个控制频率的端口

程序的测试方法是
en信号低时,保持一个定值的输出,定值spwma= spwmb=50
en信号高时,将控制模块左边的值直接输出给右边(左边由nios给的值也是定值)
我的所控制的那两个spwma和b信号只是改变频率,其他什么作用也没有
但是我的幅值本应该是输出16v 如果按照上面的图的接法,我的幅值竟然减半了,但是频率的控制是正确的
如果我别的什么也不变,只是给控制端左边一个定值 ,输出幅值就是正确的,频率控制也是正确的

上面两个的区别仅仅就是给定值的方法不同,我测试了好几次,就发现是上面说的问题影响了输出幅值
这个问题折腾到我都快不行了,麻烦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signaltap 看看信号,确认io口输出的值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