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步进电机的调速问题

楼主(2011-08-29):
项目需要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希望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尽可能的快,最好能够达到或超过1200RPM,不过步进电机的速度甚至不能突破800RPM,开始采用的电机驱动芯片是A3984,后来改用THB6128,软件上加速启动的方式,但是在高速时失步非常严重,我用的步进电机的型号如下。请问大家, 一般的步进电机是否能到达到1200RPM的速度呢?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附上我用的电机

磁式步进电机35YC

产品技术数据

我的电机是 48L01 (原文件名:motor参数.gif)

接线图 (原文件名:接线图.gif)

网友:
换伺服吧。

网友:
换更高的驱动芯片,提高驱动电压,主意细分数量,这些做到了以后,转速空载上1500很容易,但是力拒小得很

网友:
同意2楼  速度是上去了  不过 那个转矩呀 就小得惊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步进电机,步进角是7.5度的,使用的8细分。驱动芯片也试过两个了,但是空载情况下,转速最快连800RPM都无法突破啊。我现在使用的驱动电压是15V啊,请问提高驱动电压,提高到多少合适呢? 细分数量又该如何? 程序上是否需要做些控制呢?本来以为实现加速启动可以是得到更高的转速,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现在还没有外接负载,但是先要实现更高的速度,到底如何才能提升速度呢?另外,我这个是手持设备,体积有有求,对伺服电机不太了解。先google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大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