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的LVDS是TTL??

楼主(2011-08-29):
如题 用Cyclone ii的EP2C5实现LVDS 量出的竟然是TTL电平,网上搜了下,看到有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怀疑Cycloneii的LVDS是假的。Cyclone III的LVDS应该是没问题的,看到过特权的文章,他用的就是Cyclone iii。当然,TTL电平的LVDS也是能用的,只是速度略高了就不行了。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难得真的是假的?有人用过是真的么??
Cyclone ii FPGA 的lvds

TTL转LVDS芯片(THC63LVD823)出来的LVDS

网友:
能用就行了呗,管那么多干嘛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测量差分的单端,电平是TTL的
看第一个图,共模电压也在范围内,过冲比较大

你用的IO管脚是 true LVDS管脚吗?emulated的管脚需要外部匹配电阻网络

网友:
另外VCCIO,FPGA内部约束也要查看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测量差分的单端,电平是ttl的
看第一个图,共模电压也在范围内,过冲比较大
你用的io管脚是 true lvds管脚吗?emulated的管脚需要外部匹配电阻网络

回复 网友A:
另外vccio,fpga内部约束也要查看对不对

管脚的配置只有LVDS和mini LVDS选项并没有LVDS_E_3R,VCCIO接2.5v;至于FPGA内部约束这个不懂了,望能指教一下了。电路中确实没有加电阻网络。350Mbps速率能用,但是我想要更高的速率就不行了,难得它就只能达到这速度么。

网友B:
做过500MHz  LVDS 信号输入    输入是没问题的  用的 2C8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过500mhz  lvds 信号输入    输入是没问题的  用的 2c8

楼上的show一下,最近也在搞lvds 无头绪

网友:
另外cycloneII的好像是要求加电阻网络的,频率肯定不止50mbps

网友:
的确,cycloneII的LVDS事ttl的,我就遇到过,他没有1.2V的偏压,而且峰峰值比LVDS大很多,但是还是能用哈。但我建议还是用芯片转换一下,因为他的LVDS信号辐射干扰比较强,当然他有没有其他隐患,还不清楚!

网友:
加电阻直接用就可以。
不过cyclone I -- III 的lvds都是控制逻辑延时的假lvds,没有pll,输入频率变了,输出不会跟着变。
stratix品牌的是pll的lvds。

楼主:
电路没加电阻应该是错的了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devices/cyclone2/features/io_capabilities/cy2-io_capabilities.html

还有人家说的,CI和CII,没有Altera所谓的“true lvds buffer”。无论TX还是RX方向,都需要接匹配的电阻网络。

TX方向,3个电阻;RX方向,一个100欧电阻;  http://blog.ednchina.com/iampeter/240246/message.aspx

是不是加了电阻电平就对了,峰峰值=(3.3+3.3)*(170//100)/(120+120+(170//100))=1.37v ??以后再试了,已经用芯片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电阻直接用就可以。
不过cyclone i -- iii 的lvds都是控制逻辑延时的假lvds,没有pll,输入频率变了,输出不会跟着变。
stratix品牌的是pll的lvds。

PLL也是假的?我用的是外部pll才成功 用内部pll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加电阻直接用就可以。
不过cyclone i -- iii 的lvds都是控制逻辑延时的假lvds,没有pll,输入频率变了,输出不会跟着变。
stratix品牌的是pll的lvds。
pll也是假的?我用的是外部pll才成功 用内部pll不行

他的pll是真的,不过lvds核没有用到pll。

网友:
要加电阻网络,然后IO口的电压还要改成2.5V。。。楼主使用错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加电阻网络,然后io口的电压还要改成2.5v。。。楼主使用错误的问题

是的,lvds是围绕1.25v上下波动的。

网友:
我是一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的,我们公司开发好几款LVDS的 IC,TTL转LVDS的 QQ121570811 可以免费送样。。。有技术人员可以探讨下LVDS的应用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B:
做过500MHz  LVDS 信号输入    输入是没问题的  用的 2C8

我现在在用EP2C5Q做一个LVDS的i信号板,能不能协助我调试呢,有偿的。QQ:240-626-365。能搞的话请尽快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加电阻直接用就可以。

现在用EP2C5Q做一个LVDS的i信号板,
把LVDS转mini LVDS,图像总是有水印似的影子。
输出的信号完全正常
接收到的LVDS信号感觉一直有问题。
是不是cyclone II LVDS—rx 就是有问题
哪位能帮忙协助一下,有偿的。QQ:240-6263-65

网友:
EP2C5Q 没有真正的LVDS管脚,只能是加电阻网络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