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几道题谁会?谢谢~~~~~~~~~~急急急

楼主(2011-08-29):
1.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

2.用一个二选一mux和一个inv实现异或。

先这两道吧   感激不尽~

网友:
问哈 这是哪个公司的笔试题啊?

网友:
网上的题,LZ看到了 不会做,然后来咨询了,第一题我还真不会,忘记了;第二题简单到家了,LZ还是好好想想吧

网友:
楼主数电考了多少分?

网友:
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

这个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晶体管级?

网友:
同感  1太难了   要画满一张纸吧

网友:
在学校时这种题是“小儿科”,工作后这题对我相当难,要看资料学习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专业啊?

网友:
小白请问第一题那个表达式是逻辑表达式还是算术表达式

网友:
闭卷考,100%答不出

网友:
第一题   那个啥 两个电压乘法器 两个加法器  还用晶体管级别实现   只能查资料做成理论上可以用的

网友:
做了一下,LZ需要重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题   那个啥 两个电压乘法器 两个加法器  还用晶体管级别实现   只能查资料做成理论上可以用的

这是数电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什么专业啊?

没仔细看题,怎么还有乘法,得用乘法芯片了吧

网友:
哪个专业会深入到数字电路的晶体管级?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说哪家,是电子类得笔试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数电考了多少分?

4年前学的 早忘了呀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学校时这种题是“小儿科”,工作后这题对我相当难,要看资料学习才行

同感 同感 我也是 现在不用都忘光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白请问第一题那个表达式是逻辑表达式还是算术表达式

题干就是那样的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逻辑吧  您有答案没? 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做了一下,lz需要重修

您好 可以指点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如微电子学,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H:
闭卷考,100%答不出

上哪开卷去呀  汗

网友:
工作八年的人,厚颜无耻地表示——不会做,两道题都不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工作八年的人,厚颜无耻地表示——不会做,两道题都不会做。

tk u all the same 嘻嘻

楼主:
上面那么多人回复 没一个人给出答案的,,

说简单的倒是说说答案呀

真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上面那么多人回复 没一个人给出答案的,,
说简单的倒是说说答案呀
真是的

估计每一个会的。

网友:
用verilog描述下
看看RTL View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看看数电那些触发器等内部怎样用三极管构成
然后三极管换成CMOS

我去,就这么答,爱给多少分给多少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H:

表示还没有开始学数电,这学期刚刚开。

网友:
做了一下,答案如下,供参考

第一题:

第二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了一下,答案如下,供参考
第一题:

引用图片
第二题: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5/ourdev_672256d2......

楼主 你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呀,,,,是不是超过400K了?  可以把图片发我邮箱么 ? 谢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敬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了一下,答案如下,供参考
第一题:

引用图片
第二题: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5/ourdev_672256d2......

我邮箱地址资料里面有哈~ 或者您在重发下 不显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D:
真敬业

人家是助人为乐~~~  你没有有问题的时候么?   请问你那图片显示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B:
第一题   那个啥 两个电压乘法器 两个加法器  还用晶体管级别实现   只能查资料做成理论上可以用的
这是数电题吧

汗,原来是数电~~~

网友:
回复 网友J:

没有超过400K啊,汗。。。。。

网友:
第一题只是说下思路,供参考,如下:

第二题,本人觉得没啥问题,如下:

网友:
28楼真是好人。

网友:
第一个我们数电考试考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