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5100的两问题

楼主(2011-08-29):
1) 5100做客户端时:服务器与5100第一次比较好连接  人为断开后重新连接就比较困难,程序重新复位后才可以连上。5100网站上说是每断开一次目标端口加一重新连接 就比较好连接了,但服务器总不能换个端口侦听吧? 有没有别的办法?
2)5100在发数据时  比如 我要它发 aaaa 它发的是 aaaacd14264562.。。。。。。 共2048个字节  总是在所发的数据后面带一些随即数,这个咋整啊?
麻烦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二  先谢谢了

网友:
以太包长最小好像是1480b,正常应该不可以只发几个数吧。

楼主:
在市场上有一种产品 我测试过可以以字节方式发送,多字节也行。 我就用的是他们产品的测试软件测的。

楼主: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4 05 06 07 08 09
00 01 00 01 02 03 04 05
00 01 02 03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0 01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8 0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0 01
00 01 02 03 04 05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4 05 06 07 08 09
。。。。。。。(2048个)
  上面这些是我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数据。   “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是我所要的数据,后面的就是一些随即数

网友:
发送数据长度是可以任意的(在配置的socket ram空间范围内)

楼主:
上面的那个数据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实现任意字节的发送。 又遇到一个新问题  就是在正常发数据的时候 偶尔出现 S0_IR 读出的值为0X02,同时S0_SR的值为 0X00。导致不能正常发数据和接收数据。

网友(2013-11-24):
哎,我都没做到这个这个地步呢,我还没有把W5100配置好呢,哎,蛋疼!!自己摸索着搞速度好慢……伤不起啊!!!!啥时候楼主给指点下?!QQ:2518836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