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工作电压3.3v 接5v会怎么样

楼主(2011-08-29):
nrf24l01 工作电压3.3v 接5v会怎么样
我的nrf24l01接了5v也不知道不会不会烧坏

网友:
有坏的可能

网友:
会烧芯片,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看你运气了,也不是一定一次就烧。起码我连过一下就没烧

网友:
会烧,会LDO,数据口接10K下拉

网友:
没烧你就幸运了

网友(2012-07-09):
3.6V以上就会烧

网友(2012-08-11):
就是NRF24L01不鸟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