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BYJ-48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stm32 加 28BYJ-48步进电机的问题
有没有歌高手能提供28BYJ-48步进电机的八节拍的相序,网上看了很多都不对,电机抖得厉害,转得也很慢,纠结啊。

网友:
你用什么电路驱动的2BYJ-48的?

网友:
看来楼主直接用STM32驱动的

网友:
注意启动频率、、太快当然抖!。。转得慢,是因为它是减速步进电机。。。(ULN2003驱动。。。)

unchar flash ForWard[]={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正转
unchar flash Back[]={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反转
/*************************************************************************
*函数描述:void ForWardFun(char angle)
*参数入口:
           angle:转的角度
*参数出口:
*函数说明: 正转
*************************************************************************/
void ForWardFun(char angle)
{
   unchar i=0;
   for(;angle>0;angle--)
    {
      for(i=0;i<8;i++)
       STEPPORT=ForWard;
       delay_ms(50);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用stm32直接驱动的

用的是298芯片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频率大概多少啊

void power_engin(void)
{
    u16 delay_nus = 20;

        //1000        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_ms(delay_nus);

        //1100        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_ms(delay_nus);

        //0100        3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_ms(delay_nus);

        //0110        4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_ms(delay_nus);

        //0010        5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_ms(delay_nus);

        //0011        6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_ms(delay_nus);

        //0001        7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_ms(delay_nus);

        //1001        8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lay_ms(delay_nus);
}
这个延时20ms都能感觉到一抖一抖的 延时太短抖得厉害

网友:
我今天调试步进电机遇到了跟一样的问题,我的电机刚开始也是很抖,我单片机的电源和驱动板没有有一套电源,共地后就解决了,抖动,但是现在电机的转速提不上来

楼主:
我的stm32跟电机共地了,正常的应该是电机转的时候你给它阻力它不会停下

网友:
脉冲频率高了就会抖。

网友:
这个完全就是脉冲频率过高引起的!! 电机特性里有要求!! delay_ms(T=600-800); 运行正常!!

楼主:
stm32 延时10ms还抖,延时低于1.5ms就不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