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分析 5V 升压到 500V 的高压电路!!

楼主(2011-08-29):
有人相信否如下的电路图,可以把 五伏 升压成 四五百伏的输出!

不管你信不信。实际情况确实如下,本人实测。

也许你很有好奇,其实我也是。

不过 ,我更好奇的是它的工作原理,下图的电路如何能够实现五伏升压成 四五百伏。

有人说是 一个倍压电路,可是在我分析看来,却并不是如此!

所以我不确定自己的分析是否正确,所以发到此处,想,供大家判定!

以下开始我的分析: ---------------------------

从最基本的 Boost电路开始:

上图为 基本的Boost 电路。

假设 使用上面基本的boost电路来 完成 5V-----》》500V 的升压。

假设上述器件均是理想器件。则 由伏秒 数规则,可得:

        5 V* Ton  =  500 * Toff

很明星,Toff 远远小于 Ton 。也就是说一个周期的大部分时间内Q1 都处于导通状态。那 也就是 Q1的关断时间 非常短。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电感要把能量通过D4传递给C4。这样势必会产生瞬态的大电流:时间非常短,而电流的峰值非常大。这样的瞬态电流势必会对C4产生致命的损坏!

上面分析中,分析瞬态的电流出现的原因,
可知 是因为电感只在Q1关断的时间内传通过D4传给C4。刚好,这个时间又是非常短暂。

猜想:那么现在能否做一个缓冲网络。在Q1关断时,先把能量存在一个缓冲网络中, 在Q1导通时,在把缓冲网络内的能量 释放到 C4中(此时的时间比原来长很多了)。

于是就有了 C1 、C2、 C3、 D1、 D2、 D3 组成的网络!

以上是我的第一直觉,那么现在看来,如果,此处电容跟二极管组成的网络确实有“缓冲”的作用,那我的猜想就有根据了!

------------------------------------------------------------------------
现在看看此处电容跟二极管组成的网络如何起到“缓冲”的作用。

初始状态:
        假设 电容两端 的电压 都为零 Vout 也为零。Ext无效,Q1关断。
此时,加入5V输入电压。则 电流流向如下图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两端出现电压也如下图所标:

Ext有效,Q2打开,则此时电流流向如下图所示,C1、C2原来为 的 + 级由于 开关管Q2打开,被拉到参考地了,即为零。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突变,则C1、C2的另一端,则变负了,如下图所示:

假设 C1、C2、C3在上图都放电完毕,则在开关管下一个周期内关断时,的电流流向就只剩一条了,如下图所示:
说明:此处因为 C4 容量比较大,所以在下一个周期开始时,还未完全放完,此时 电感经过不D4向C4充电。

Q1 再次导通, 此时电流流向如下图所示:
注意 的地方如下,则 此时 C3经过D3向C2充电! C2右端的电压势必抬高(因为C2左端被Q1拉到参考地了)。

如果控制的好的话,当C2右端的电压被充到大于 D4 阴极的电压(也就是C4的电压,就是输出的电压),D4正向导通。
C3就会通过D3、D4对电容C4充电!
也就印证了我原来的说法!

就这样周而复始下去。

我的以上分析是建立在 :
电容 受得了 时间极短,峰值极大的瞬态电流 吗?
如果 受不了 则 我以上的分析 才有意义,如果受得了,那我以上的分析就没什么意义了!

备注: 以上图片的具体参数仅作参考。

网友:
闭环做了吗,带载能力怎样?这样子损耗会不会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闭环做了,忘说了,图中的 VFB ,用于反馈的。

先不考虑这些,只是想从原理上 说,我的分析是否合理,谢谢了!

楼主:
坛里哪位是搞电源的,给支支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是用在电蚊拍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个MAX641 ,图中VFB、Ext标号 与max641一致。VIN 连接max641的5脚。

网友:
如果四个电容相等,1.25倍压

LZ我算对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推算的,

你的参考 是5V吗,还是?

网友:
不会吧

这得多好的无极性,低漏电的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Toff尖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细讲下1.25倍的由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讲?

楼主:
坛里有搞开关电源的吗?

网友:
控制信号的频率有多大?400v?带负载的能力呢?

网友:
仿真试验,发现是2倍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

那个 VFB 是否连上了反馈?

呵呵。。。 可否把仿真的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开环  45KHz  60%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示波器通道A接哪边?

网友:
有空试一试,不知道带载能力如何,合适做个绝缘检测仪?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示波器通道A接哪边?

//--------------------------
接FET的D

楼主(2012-01-04):
最近在电源网上看到了乞力马扎罗山的一篇文章,算是明白了这里的倍压电路。发到这里,算是结贴吧。
上图调整为,更明了的电路原理图。

乞力马扎罗山的那篇文章

网友:
倍压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没明白n倍压的原理

网友:
我也用了类似的方法实现高压。用在半导体探测器的偏置供电中。我用的是MAX668升压芯片,这个模式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还是没明白n倍压的原理

那么,请指教。。。

网友:
楼主位的c1短路效果更好,简化后就是个2倍压电路,25楼同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位的c1短路效果更好,简化后就是个2倍压电路,25楼同样

呵呵。。。此处是个4倍压的电路,

不知楼上把c1短路用意何在?

网友:
倍压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充完电的c1,噢不是,是和c3分压后充的电白白放光你觉得能完成前期的2倍压?后面的2倍压倒是实在的2倍

网友:
本坛你搜下倍压电路,引用某大侠的话
【9楼】 yuhang
积分: 1566
派别:
等级: ------
来自: 北京五棵松
并联充电,串联放电
________________
你做到了吗?

网友:
楼主,我认为加倍压电路不是缓冲瞬态电流的,主要原因还是为MOS管耐压和效率考虑
从最基本的 Boost电路开始:
引用图片【楼主位】GNMXD

理论上不用加什么倍压电路也是可以升到500伏的,至于为什么不这么用,因为这是实际元件,MOSFET是有耐压的,耐压高的MOSFET其内阻一般比较大,电流不容易做大,耐压低的MOSFET其内阻小,峰值电流容易买到大的。所以用低压MOS管,效率高吧。
5伏升500伏,MOS管的电流至少是输出电流100倍(实际上峰值电流还不只吧),所以就用了一个2倍压电路来,这样,MOS管耐压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比如说IRF640,耐压200V,电流16A,内阻180毫欧
2SK1120 耐压1000伏,电流8A,内阻1.5欧
我估计设计者就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
上面说错了,倍压电路是两节的,应该是4倍压,意思是说,假设MOS管漏极电压的峰值是100伏,那么可以升到200伏,这明明是2倍,为什么说是4倍,因为我们说MOS管的峰值电压,是单极性的,可以看成一个双极性峰峰值50伏的,所以倍数就是200/50=4。

希望我没说错,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汗,楼上几位要知道在这个例子里没有负压,c1并不能完成反向充电,硬套人家的倍压电路是会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上面说错了,倍压电路是两节的,应该是4倍压,意思是说,假设mos管漏极电压的峰值是100伏,那么可以升到200伏,这明明是2倍,为什么说是4倍,因为我们说mos管的峰值电压,是单极性的,可以看成一个双极性峰峰值50伏的,所以倍数就是200/50=4。
希望我没说错,我是这样理解的。

是的,这边是单极性的。

四倍压电路在这只能实现二倍压。我上传的word文档中有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汗,楼上几位要知道在这个例子里没有负压,c1并不能完成反向充电,硬套人家的倍压电路是会出问题的
谢谢。。。

网友:
mk
最近可能恰好要用到

网友:
mark, 升压电路

网友(2013-02-18):
模电不好,MARK了慢慢研究

网友:
用反激不是更简单可靠?

网友(2013-09-02):
MAX641为什么这么贵?官网上$5.6/pcs @1K. 有没有能实现这个升压功能的可替换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汗,楼上几位要知道在这个例子里没有负压,c1并不能完成反向充电,硬套人家的倍压电路是 ...

请教楼主。按照一楼的图搭了个电路,但最高只能输出190V啊。是哪个元件选的不对吗?楼主的电感使用的22uH吗?还有那几个电容用的是103/1Kv吗?

网友(2014-08-12):
电感储能,加倍压

网友(2014-12-29):
同问实现这个功能用什么IC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