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fare one卡A密钥和B密钥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29):
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当更改A密钥时可以使用A密钥读写,但由于B密钥没有更改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使用FFFFFFFFFFFF密钥访问,所以在没有更改B密钥的情况下卡一点安全性都没有。但是一旦更改B密钥以后A密钥就失效了,之后都不能使用A密钥。

难道mifare one卡就是这样的?

我听说很多卡AB密钥都用,这个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网友:
这两天也在弄mifare one卡,不过我还没弄到那个地步,现在只搞到读卡的址步。

网友:
M1卡里面有控制块(忘记了具体是什么名字)
控制着扇区和块的存储控制以及AB密钥的使用
传了份资料 自己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