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我想用s3c2440的lcd控制器驱动7寸的液晶

楼主(2011-08-29):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我想用s3c2440的lcd控制器驱动7寸的液晶,但7寸液晶的数据接口是666的,而lcd控制器是888的,我想要与液晶相连,RGB8:8:8怎样与6:6:6对应呢

网友:
R 0-5 G 0-5  B 0-5

网友:
你接线时把低位去掉不就行了嘛

网友:
程序采用24位模式

网友:
高2位不接,其他的一个一个对应不就行了。

楼主:
我做一块转接板试试看,

楼主:
主要的话,我是想如果丢掉低两位,颜色会失真,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方面 的转接没有,如果不行的话,我再用5:6:5的方式接,等结果出来了,我会及时传上来的,以作他人的参考

网友:
晕!有必要那么高的色深么?难道565你还看出和直实色相差很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