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超声波测距问题,我找的程序改出来后只能测量一次距离,不能一直测距,求指导

楼主(2011-08-29):
如题、、、

超声波模块使用的是HC-SR04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测距有时不太稳定。
读不出数来、、、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没用定时器或者看门狗定时采集啊。。。
比如这样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interrupt[WDT_VECTOR]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cont=cont+1;
  xxx();//需要定时采集的变量
    _NOP();

}
通过看门狗定时采集超声波的数据,或者这样:
void SysClkInit(void) //系统时钟设置 MCLK=SMCLC=8MHz
{
  SCFI0 |= FN_4;                  // x2 DCO 频率, 设DCO为8MHz
  SCFQCTL = 121;                  // (121+1) x 32768 x 2 = 7.99 Mhz
  FLL_CTL0 = DCOPLUS + XCAP18PF;  // DCO+ 设定频率= xtal x D x N+1
}

void init_TA(void)
{
  TACTL=TASSEL_2+MC_0+TACLR; //Ta时钟源选择为8MHz
  TACCTL1=CM_1+CCIS_0+SCS+CAP+CCIE;//TA初始状态检测是否为上升沿
  TACTL|=ID_2+MC_2;
}

void init_IO(void)
{
  P1SEL|=BIT2;  //选择捕获触发角CCI1A,模块控制端Echo-->P1.2
  P2DIR|=BIT0;  //控制端引脚设为输出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HOLD+WDTPW;
  SysClkInit();
  init_IO();
  init_TA();
  _EINT();

网友(2013-03-29):
有用Atmega8芯片来做的吗?能不能给个程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测距有时不太稳定。
读不出数来、、、
求大神指导

软件滤波,有效。别人指点给我的,我试了,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定时器或者看门狗定时采集啊。。。
比如这样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他不是在一个大循环里面运行的吗? 为什么还要定时采集?我现在是可以实时采集了,但一旦超过某个范围,程序就死了?这是为什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滤波,有效。别人指点给我的,我试了,管用

本人新手,目前还在纠结这个程序啊。。。我参考的是这份程序 ,可以测距 ,但超过范围了 程序就死了?求大神解释  同求大神发一份源码啊。。171986625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新手,目前还在纠结这个程序啊。。。我参考的是这份程序 ,可以测距 ,但超过范围了 程序就死了?求 ...

我没有装能够打开你这个程序的软件,我用的是低功耗的单片机来控制超声波。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开启超声波后,程序一直处于while(!RX);我建议你多加一个条件,比如while((!RX)&&(timeout == 0));在你开启超声波检测时同时开启一个定时器定时个0.5秒或者1秒,时间到让timeout =1;这样一次检测就算结束。
把多次测得的数据放到数组里,然后排序,我取的是中间的一个值作为测量结果,基本上没有误报的现象。希望有所帮助。另外给你的例程的测距公式也未必准确,还需要通过实测把数据导入到excel里,修正一下距离公式,这样就准确许多了。

网友:
话说楼主这个题解决了没啊?不知道为什么 ,检测到低电平之后,程序就停在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