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苹果MAC AIR的电源接口

楼主(2011-08-29):
DIY了一个MAC AIR随身电源,买了一个磁性接头,可是卖家不知道怎么接线。。。。

求教中间这个检测脚该怎么处理?

网友:
Charge control
Charge control pin to
change LED color and
adapter switch on/off

pinouts.ru/Power/magsafe_power_pinout.shtml

网友:
www.ifixit.com/Answers/View/44861/How+can+I+set+charge+control+pin+in+magsafe+to+charge+laptop

网友:
看来是控制 led 颜色的,没找到什么资料

magsafe 插头里面有片6脚的芯片,不知是什么

网友:
充电的时候那个插头有点发热。。。

应该是一个控制IC。。。

网友:
可以测试下原本的线啊。。。。

看看没接笔记本的时候16.5V的电压有没有。。

如果有。。。你直接不加控制先看看能不能充。。。
如果不行。。。那恭喜你。。先拆一个正常的。。。

楼主:
谢谢各位,晚上试验下~

网友:
中间引脚需要接数据通信,不是接高低电平或ID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