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状态机程序老报错

楼主(2011-08-29):
小弟不才,用三段输出锁存式状态机 写一个序列检测程序,检测101序列。我的状态可能有冗余,暂时不要关心这些~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报错,程序如下

module sq_scan (
                                input dat,clk,rst_n,
                                output  reg led);
        parameter S0 = 4'b 0001,
                  S1 = 4'b 0010,
                  S2 = 4'b 0100,
                  S3 = 4'b 1000;
        reg [3:0] state,nex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state <= S0 ;
                else                state <= next;

always @(state or dat)begin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led" at sq_scan.v(14)
                next = 4'bx;
                led  = 1'b0;
                case(state)
                 S0: if(dat)          next = S1;
                         else      next = S0;
                       S1: if(dat)          next = S1;
                         else        next = S2;
                 S2: if(dat)          next = S3;
                         else      next = S0;
                 S3: if(dat)          next = S1;
                                  else     next = S2;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led <= 1'b0;
                end
                else begin
                case (next)
                        S0,S1,S2: led <= 1'b0 ;
                        S3      : led <= 1'b1;
                endcase
                end
endmodule

程序老是报错,错误已经标注在报错行的后面了。可是我觉得那句always就应该把涉及状态转变的变量都作为敏感变量啊?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两个always里都放了
led <= 1'b0;
这个是不允许的

估计LZ可能应该吧
always @(state or dat)中的句子给删了

PS:编译器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led不能多处同时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解!!!多谢多谢。3 always 块状态机,状态转移的那个逻辑里不能出现输出~~~和2 always块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