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烧了程序后怎么拿来用?

楼主(2011-08-30):
我在淘宝上找了半天,好像所有的飞思卡尔开发板上面的单片机都是焊上去的,我烧了程序进去之后怎么把它拿出来?难道把它拆下来吗?这样的话不就会很伤板。。。
  求大神提供下在哪可以买有芯片插槽的飞思卡尔开发板…

网友:
楼主是想学开发,还是只是烧写程序呀,只烧程序的话买个烧写器不就得了.

网友:
楼主你不知道可以在线烧写的吗?为什么要拆下来?

网友:
有BDM口,即可烧程序,也可调试。
楼主,你out了。

网友:
用最小系统板吧,不带外设

网友:
用BDM在线下载、调试程序,很方便的。你要的座我也见过,几百块钱一个,估计没有谁乐意把它做到开发板上吧

网友:
买个BDM吧,现在玩智能车竞赛的都用这个,到时候调试的时候也方便

网友:
楼主问的是拿来用,不是怎么烧,我看楼主还没明白开发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程序不是烧进CPUD的,是烧进FLASH的。单片机要工作不是光靠CPU就行的,至少要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