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发现过这个问题:IAR 430 5.20中定义 k=1024/1.24;仿真结果居然是k=999.999?????????????

楼主(2011-08-30):
如题:我在写AD时发现的这个问题,连续试了2048/2.048-------结果都是999.999

请高手说说这个IAR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啊?O(∩_∩)O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浮点数数学_运算是有最小误差的

网友:
用二进制表示一个十进制小数,可能有误差。“2048/2.048-------结果999.999 ”足够精确了。

网友:
计算机这玩意儿算不准

有两种方案
1.除完后加个很小的数字使达到1000.000000001
2.如果你这个数字不是很大的话 你可以考虑乘上100或1000或10000来保证精度 就是把浮点数变成整数

另外尽量避免除法运算
有些题目是比较卡精度的 TM我上次结果和标准答案差0.00001也计我零分。。。

网友:
如果是计算,不用管它,已经足够精确,如果是显示之类的,+一个很小的小数就行了,比如0.000001

楼主:
多谢各位回答,我发现只要是2^N(如1024,2048等)做除法就除不尽
但是其他的数就没问题:1023/1.023=1000,2047/2.047=1000  ------

这说明IAR对2^N优化的不好

网友:
不是编译器优化不好,而是你C学的不是太好。比方说如果判断浮点数是否为0,如果你写成==的方式就错了,应该写成fabs(n)<1e-6的这种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楼主对浮点数的阶码表示理解不深刻。

网友:
楼主我留个QQ:: 253873439,我也在学430,正在学AD,加我QQ,相互讨论,好像人很少

网友:
既然你用了浮点数,你就要允许误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