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步进电机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1-08-30):
例如三洋的一款步进电机,参数为相电流1A,额定电压3.15V。请问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一定要大于1A吗?我一直对步进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很迷惑。
因为我准备用A3967来驱动,其输出电流最大为0.75A,达不到1A,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还请了解的朋友赐教哇。。。。实在搞不明白呀

网友:
A3977吧,论坛上有应用电路

吃饱喝足了才有力气干活,这个还有什么好困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大于1A是必须的。最好是能做到恒流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那针对这个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输入电压大于3.15V即可吗?我是小白,各位不要在意哈~_~。

网友:
恒流驱动不用考虑电压,设定电流即可。恒流斩波稍微有些麻烦,我设计用的是比较器LM393+门电路74LS32+三极管D882,上管驱动用555电荷泵,光耦隔离输入。效果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诶。不过好复杂哇,我原想打算用一片IC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