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推式方案的线圈都有哪些线法??

楼主(2011-08-30):
下推式方案的线圈都有哪些绕法和接法??
四组线圈,都是怎么样的??也就是产生磁场的方向都是怎么样的??
我看很多是两组一起控制?

如果四个线圈都进行单独控制,这样会不会更容易控制呢??

楼主:
当然还是要控制一组线圈推,对面一组线圈拉

除了这样,我还可以在每组线圈上叠加一个控制量,以达到其它的控制目的,如旋转啊,,不知这样能否实现??

网友:
没什么特别绕法,密绕,争取在有限的绕线空间获得最多圈数就是了。
接法是对角反相串联,以产生一推一拉的效果。
如果电源不是被限制在比较低的电压,没必要四个独立控制,毕竟H桥成本不低。
旋转就是两组线圈叠加正交正弦波,旋转方向要由外部因素确定,例如电磁铁铁心不对称,或者悬浮物的重心不平衡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组串的话,线圈的电压对半分了,这样的话产生的磁力就小了,

单独控制每个线圈,虽然硬件多了一点东西,但是能够产生较大的磁力,这样就可以增加悬浮高度了,总比去加铁心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加铁心好了,电流大了H桥和线圈都要发热的,所以我说如果不是电源电压限制,没必要独立控制,高电压小电流驱动更合适,现在提倡绿色环保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说的是,不好意思,刚没看到你前面的条件

铁心的材料不太好找吧?有什么推荐??

还有几个问题:

两个霍尔应该是竖直放置的,不用弯曲管脚,以让磁力线垂直穿过霍尔检测平面,达到最好的检测效果对吗?

然后XY方向是垂直的,也就是水平方向,两个霍尔的检测平面是垂直的,以检测浮子在XY平面的水平移动,对吗??

网友:
铁心最好是用DT4电磁纯铁。
霍尔的问题你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推一拉?对角的话,一个方向推,另一个方向拉,那样不是更快的跑向被拉或者被推的方向了吗?都是往一个方向用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要这个效果。

楼主:
线圈半径,线径,线圈匝数,电流,之间的关系如何??那个计算公式忘了。。

增加磁场强度,通过增加匝数,这样做好吗?

可以通过增加匝数,但这样电阻就会增加,电流会变小,这样最终是怎么样的??
线径太粗,增加的匝数是有限的,那只能选择线径小的,这样来增加匝数,电阻就会更大,电流会变得更小,这样能增加磁场强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不必纠结于 匝数和线径等等的区别, 等效变换后,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实际上,你要设法在同一个空间中,多用掉点铜,才是硬道理.比如:排绕比乱绕好.

还有一个因数,就是粗线容积率高,而细线容积率低,也是要考虑的.比如:线不要太细.

再就是要结合手头开关管的电压电流参数来设计线圈.比如 :  电源电压除以线圈直流电阻等于开关管额定电流.
也就是开关管选定后,只要关注线圈电阻就可以了.
电阻确定后,再线圈体积确定后,算个线径出来不是难事.
有点误差时,匝数越多越好.用足空间是首选.

两只串联一推一拉是经典了,无法再改进也不用怀疑.

楼主:
http://rfhv.com/

这个老外上的线圈,并不是串联的,每一个线圈都是单独的控制的,可以看到他们悬浮高度非常的高!

网友:
他线圈大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rfhv.com/
这个老外上的线圈,并不是串联的,每一个线圈都是单独的控制的,可以看到他们悬浮高度非常的高!

线圈单独控制也可以的,  但不完美, 性价比也不高.

关于悬浮高度,如果只求效果,不计成本,
首先取决于线圈尽量大,用足空间.  然后是功率跟上.

楼主:
用0.5mm的漆包线,绕了500圈,再串了一个5欧10W的电阻,24的电压,每个线圈都是单独控制,线圈发热很大,很烫手,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0.5mm的漆包线,绕了500圈,再串了一个5欧10w的电阻,24的电压,每个线圈都是单独控制,线圈发热很大,很烫手,为什么??
因为你的线圈被连续通电了.   开关管也可能热了吧?

首先,没必要连续通电的.  即使有连续纠偏的需要,有二秒钟纠不过来,也就纠不过来了.
除非有演示的要求. 要求达到被推歪了也掉不下来的效果.
······
1 不应该串电阻的.  可以把电压降低了用.
  或者不降电压,但限制时间,你就可以得到远作用的磁力.
2 更应该两只对角线圈串起来用,不必坚持单独控制,真的没必要.  除非你是用的三线圈方案.
3 不过,你如果坚持一组对角线圈必须用2只霍尔来传感,咱到是会支持你的.
  因为咱确实认为本坛公开的霍尔传感方法不尽完美.
4 不要太迷信那个老外了. 这必竟还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学生娃娃.
  也没有看到悬得非常的高.你把图转贴过来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有线圈都热还是某一两个热?总电流多少?线圈上端面到悬浮磁铁的距离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浮不起来,一直在振荡,距离也知道怎样才合适,正在慢慢摸索当中,发热是一样的,都发热,特别是电阻较小的那一组!!!!

网友:
是不是你的控制算法有问题?不放磁铁的空载电流是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控制算法有问题?不放磁铁的空载电流是多大?

我也在怀疑是这个问题,20K的PWM,现在不确定while循环的时间是多少比较合适? PID不太好调,但输出还是对的,也就是每个线圈的对应动作都做过测试。

楼主:
现在是一直在上下抖动,而且抖得厉害!

楼主:
是否需要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RC回路来削除振荡!

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还是PID参数的问题,先不放底座的磁铁,用手拿悬浮磁铁感受一下,中央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锁定位置,向各方向移动的反推力应该大致相同,这样PID参数就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上底座磁铁,慢慢调整底座磁铁的位置,直到能稳定悬浮。
底座的磁铁充磁不一定很均匀的,所以磁铁的物理中心和磁力线中心不一定重合,要仔细调整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gzhuli 咕唧霖  一直以来的帮助!!周末再好好调调!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已经把电阻去掉,现是24V的电压,20K的PWM,还是振荡,不能稳定,PID有这么难调吗??

大家看看的的磁环是不是太大了???,220的,但我线圈也很大啊!

换个小磁环试试!!!

楼主:
还有就是我一直用的是PD,而不是PID,这会有影响吗?

网友:
感觉你的线圈分得太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四个线圈都是紧挨着的,然后看到坛里有人说,分开好控制一点,所以我试着分开一点,但无论线圈是分开还是紧挨着,都有一样结果,振荡,不能稳定。

楼主:
现在浮子基本是可以在中间,在中间振荡,越来越强烈,最后就飞出去了

网友:
减小P或者增大D试试。

楼主:
看来没办法了,只能加第三个传感器,来检测这个高度的变化,以减少振荡造成的影响。

楼主:
今天天终于浮起来了,回复【30楼】gzhuli 咕唧霖

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的,终于可以浮起来了! 非常感谢!!! 不用第三只传感器。。!!!!!

确实是:P要小,D值要大,

我之前的PD都是P大D小。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特别感谢gzhuli 咕唧霖 !!!!

网友:
能悬空了就好.
你这个凈空高度能有多少?   从图中估计,估计不会超过25mm.
多数人到这一步就满足了.

设法把线圈放到磁铁孔中去, 就可以拓展凈空.提升效果. 也算是不浪费这种磁结构的资源.
但也必须加大线圈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面会再好调调的,我觉得增加高度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线圈发热会成为比较头疼的问题

网友:
有铁心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有的,但很短,用来固定线圈和有机玻璃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面会再好调调的,我觉得增加高度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线圈发热会成为比较头疼的问题
增加一点点高度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要增加得多就要走新路了.

新路:
1 PWM就得先废除掉.这东东用在这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2 “算法”要精简,一直要精简到“先”不用处理器......
等到悬浮高度的效果出来后,线圈也不再发热了后.
再把处理器还上去,看看还能加点什么新功能,总是会用得上的,不可能被埋没.

楼主:
不用PWM,那估计发热更大吧!!!有什么害????
不用处理器,不明白怎样做到,用模拟那方案就完全不一样了!!!!用模拟不是我的初衷!!

网友:
PWM的百害就是无用功多,发热量大,耗电多,设备利用率低等等等等......
如果不能够在每一个细节上拼命的精打细算,  拼命的寻求“合理”.
怎么可能做到用N多倍的电力去提升并不算太多的悬浮高度呢?   提升悬浮高度要消耗的电力可不是一点点.

浮得高不高与是否数字化根本没有关系.
相反,这部分涉及了数字化,反而是画蛇添足,得不偿失.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的去做,这就是范例了.

当然,有多功能的应用时,需要再加处理器是另一回事.

······
咱只提供思路,不提供图纸.

这个磁悬浮,从永磁结构开始,到传感方式,再到电磁功率,控制技巧等等,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方向是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和更加简易.   有能力的可以多动动脑筋,向这个方向多努力必有所获.
······
咱郁闷的是实在想不出来这东东究竟有啥用.   地球仪就算只买三五十元,还能有多大销量啊.

楼主:
PWM被你说得这么差,应该是你没用好而已,我用得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pwm的百害就是无用功多,发热量大,耗电多,设备利用率低等等等等......

此话怎讲?
同等输出功率,PWM效率肯定比乙类放大高。
如果担心铁心发热,可以在PWM输出接LC滤波。

浮得高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霍尔的输出要大幅下降,这不是单纯增加放大倍数可以解决的,对装配精度的要求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pwm的百害就是无用功多,发热量大,耗电多,设备利用率低等等等等......
此话怎讲?
同等输出功率,pwm效率肯定比乙类放大高。
如果担心铁心发热,可以在pwm输出接lc滤波。
浮得高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霍尔的输出要大幅下降,这不是单纯增加放大倍数可以解决的,对装配精度的要求很高。
输出接lc滤波就更不好了, 因为会降低脉冲幅度.  对负载而言,就等于是低效或无效了.

电磁输出的目的是纠偏.不但对力度有要求,对速度也应该有响应要求,越快越好. 大多数情况下,还越快越节能.
那么,一个强有力的长脉冲一锤定音是最好的选择.   (复杂工况下需要多锤定音的另议,毕竟,硬件撼软件,还是要划定具体条件的).
所以,不需要PWM,  脉冲宽度可以一次性调定或由传感信号决定.   增加的也有,就是简易稳压.也就是稳定幅度很重要.

电路上还存在的另一个怪现象,
就是纠偏居然还纠出振荡来了.
纠正旧的不平衡的同时,还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这肯定不正常. 浪费巨巨,严重低效.
尤其是浮得高的设计,以安培力克服磁阻,本来就逆天, 就更加容不得这类浪费了.

关于传感器按装或输出精度,在保证灵敏度的前提下,输出开关量就可以了.  5公分内不会有问题.
另外就是:传统的非左即右的设计,是自己为难自己.
换个思路,定个左中右出来,就有缓冲,节能,便宜还简易,方便. 就皆大欢喜.

咱这一帖的贡献可不是一点点哦.       大牛级的一看就能明白.
只是想说明:
天马行空的想法最重要,不是数学家可以算出来的,也不是常规的算法可以涵盖.
也不一定就受当今高科技发展规律的制约.  18世纪小作坊的遗风,也还会有用武之地.
因为新的想法打破了旧的框框,   就可以建立新的规则了,一切又可以另起一行的重新优化了...... 嗯,优化还是最好要靠数学家滴.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属于自振荡PWM,利用反馈环路的相位延迟实现自振荡而已。输出接LC滤波对幅度没什么影响的,线圈电流不能突变,无论你的脉冲多么快,到了驱动线圈还是得按线圈的节奏来。磁悬浮是个大滞后系统,毫秒级的响应速度已经足够了,再快帮助也不大。

纠偏纠出振荡是正常现象,任何闭环反馈系统都存在振荡的可能性,都要根据环路增益调整反馈网络,模拟电路来讲就是各种相位补偿措施,数字电路来讲就是PID参数,等效的。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误差会造成线圈本身的磁场窜回传感器,形成一个小环路反馈,传感器输出降低的话,信噪比就不好保障了,即使再放大也无济于事。你说的左中右设计,我没领悟是什么意思,如果意思是中间区域应该有个“高阻态”的话,那其实就是人为在传感器这一环制造一个增益曲线上的坑,这会使环路补偿非常棘手。

楼主:
高度还不是我主要追求的,我想要的主要是姿态控制,想上面的那个老外一个可以做姿态控制,可以上下,左右移动!

网友:
分分开,用2只传感器就可以简单的不棘手了.

4只线图串成2组,不变.

4只传感器,圈起来,
每2只控制一组线圈.  中间留出“非军事区”.

从传感器开始一直到开关管输出,只要开关量,无须模拟量,  也就是只看通断不分大小.
只要在最后把输出电压稳住就可以,至于导通时间长短由传感器决定.

整个过程,不但无须PWM,连一本正经的反馈都可以省了.   要多简单有多简单. 还稳定节能.
说形象一点就是“划地为牢”“静态待机”,
如有失衡越界就简简单单一脚踹回去“圈子”里去,但绝不能过度.也不可引发振荡.至少不可维持在等幅振荡.
也不必太精确,欠一点或过一点都不要紧啦.
这种纠偏的重复次数会很低,可以远远低于强迫振荡.

功耗低了,对器件的要求也低了,就可以成十倍,成几十倍的功率,用于提升浮空高度了.
对付那个无底洞,财主家也没余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无论电路中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到了线圈和惯性系统中都是模拟量。
只要有传感器,且传感器输出作用于被传感物,就形成一个闭环反馈系统,没有“一本正经”和“不正经”的反馈之分。
纯开关量反馈和驱动的大滞后环路无法收敛,只能一直维持振荡。要解决振荡问题,就必须在反馈环路中加入模拟部分,例如小回路反馈把振荡频率推高到环路响应频率以上,这就变成传统PWM了。

自控理论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了,这个真不是天马行空能突破的,数学模型比感性认识能看到更多的本质问题,看的深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更广了。天马行空的想法可以提,但最终一定要落实到理论上来,否则永远是天马行空无法落地的。实际上科学家天马行空的思路比咱们多得多,但他们在用理论和实验验证过思路可行之前是不会随便提出的,于是也就给人觉得科学家都是比较死脑筋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纯电路上就绝对明确是开环了.

要是连机械也算,当然还可以是理解为“闭环”.

但这个环闭得有点“强词夺理”了.
加设缓冲区以后的随机失衡和强迫振荡的区别你应该能分得清.  世界上没有绝对,但有主流,有代表.

咱还是第一次觉得你也在“强词夺理”.  不服不服.
······

咱当然实际验证过.
以低成本为第一要素的实验.
连强磁浮子都不舍得用, 总成本可想而知.   用铜成了大头.无法再降低.
笨笨的普磁凈空高度达到3.5公分.  多数人用强磁也难达到吧.

网友:
那个二十岁的小老外,  有个图中有个3线圈的装置.

如果也是下推式的.很可能就是用了和咱说的原理类似.(只不过咱认为一推一拉更完美).
三只线圈,三只霍尔,

猜想霍尔不会在中间,而应该是围了一圈.
其控制原理中就会设有缓冲区.缓冲区极其有必要.

就好比结构设计中预留的容纳误差的容错间隙.
有了这个间隙,就不会再“自己为难自己”.
要不然就是制造难,装配难,合格率又低,成本还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例如小回路反馈把振荡频率推高到环路响应频率以上,这就变成传统pwm了。

例如大回路反馈把振荡频率降低到环路响应频率以下,这就变成咱的提案了。
好象是走了两条路. 分别是连续控制和断续控制的区别.

断续控制的模式,电路中无反馈,无模拟量,无PWM,.....纯开关量使电路大为简化和要求明显降低.
最终到线圈当然是模拟量了,除了电源要稳压外,并不妨碍成本和增加复杂程度.

频率低了,当性质近于纠正随机失衡时,
功耗就会大大降低了. 趋近于静态待机.
开关器件的功耗要求也大大降低了.
这才是硬道理.   才有继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电路简洁,成本低,调试简单,性能稳定也是普及应用的必要条件.
同等条件下,成本其实是最敏感的.

楼主:
咱们讨论姿态控制吧,怎么做到可以上下左右移动??,那个老外的左右上下移动还没研究明白。

这边试过一下,XY方向,可以改变参考点,(不在原点或中点),但是这样输出要改PD参数,并且输出占空比很大,发热很大。而且这是
手动修改的,用程序做成连续调节的话,应该要找出一个XY和PD参数之间的关系函数。

Z方向呢,虽然加了第三个传感器,但是这个方向的传感器受线圈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是否需要加第四个传感器进行一定的抵消??

就算有了Z方向的参数,如何给线圈加上一定的偏置,让它可以上下移动????加上偏置之后的PID是如何的呢???

楼主(2011-10-02):
没有人做过姿态控制吗???

网友:
我估计没有,太难了.至少对我而言.
建议eleday 用按内容搜索, 姿态和自由度两个关键词,看看以前的讨论.

zw2009 郑伟以前上传过一个视频:6自由度控制.你可下载看看.
这是其中的三个抓拍:

如果先生兴趣和决心很大,认为有"跳一跳,摘得到"的可能,我愿意但只能参与"关于姿态控制的难度"的讨论,供你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妨先思考2个"傻问".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妨先思考2个"傻问".

你好!   我看了一下,这两个问题好象是一个问题.

比如指南针,旋转就不说了.  只说旋转到位后的移动.  只说水平移动,
能否移动,与所处位置有关,  只有一个点才是平衡的,也属不稳定平衡.
偏离了这个点,就可以有移动, 至少有移动的趋势.

偏离了这个点,还想静止,就要有外力支持.

不是科班,表达不规范,但自信概念上不会有大错.

如有错失望指正,谢谢!

······
我是想近日试试,把线圈和电池加在浮子上,
首先是省铜啊, 一直很纠结的,有望进一步了.

第一步成功后,也来试试姿态控制,可能难度会小点.     望能多多指导.

楼主:
嗯,,,,先再好好研究一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