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器件,很像霍尔器件

楼主(2011-08-30):
左边霍尔,右边不知 (原文件名:IMG_20110830_103358.jpg)
左边是霍尔器件,1、4脚电源,2、3脚信号,右边很像霍尔器件,可以测试没反应,求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么,器件上面什么字都没有。。。

网友:
字都没有,,很难知道是什么来的,,,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反应吗???

楼主:
电阻档有两个脚之间有1.8M,二极管档有三个脚分别有0.6、0.7、1.0V压降,跟霍尔器件参数对不上。。

网友:
像整流桥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整流器吗

网友:
不像是整流器

网友(2011-10-15):
是性能已经很差的桥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