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短路测试仪的原理

楼主(2011-08-30):
想请教个问题,大家有关于IC开短路测试方面的思路吗?

楼主:
1.测试IC的引脚是否开路。
2.测试IC相邻之间的线是否短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明白IC管脚的结构就很容易想通了,不知道的话看看,你看看这个图你就改明白了。

引脚说明,每个都是如此 (原文件名:引脚.jpg)

网友:
hyghyg1234,你做的工作可能是和我一样的

网友C:
有种做法是如mskiku 刘光一样,IC里上/下拉二极管保护的,这种比较好测,把电源或地接到你的仪器地,再在每个端口测二极管正偏的电压就可判断了,当没有二极管的就比较麻烦

楼主:
只是帮朋友问的!学习下

网友C:
查过一些资料,可通过施加一个恒流在端口上,然后检测该端口的电压范围来判断级别,但我没这样做过

网友:
目前的我做法是扫描两两端口间判断的,缺点是无法检测那对保护的二极管

网友:
hyghyg1234
积分:23
派别:
来自:昆山
只是帮朋友问的!学习下

看到你是昆山的,你朋友不会是在广达做的吧

楼主:
你们上面的说法我也知道,就是测试反向偏压,我是想通过外接单片机,可以检测到相邻IC pin脚之间是否短路或者开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呵,我的机器能测,只是不是很理想

楼主:
感谢回答,我朋友也在东莞,他是搞编程的,想问下你的机器测试的大概原理,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你是测试说明状态下的IC呢?cp还是FT,或者是已经出厂了的?对天对地二极管貌似都有的吧。常见的os测试都是这样搞。

网友(2014-02-07):
引用 网友C:
查过一些资料,可通过施加一个恒流在端口上,然后检测该端口的电压范围来判断级别,但我没这样做过 ...

这么做不是得事先知道正常情况下IO的电阻来确定施加的恒流值大小?

网友(2016-02-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明 ...

这个二极管是钳位电压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种做法是如mskiku 刘光一样,IC里上/下拉二极管保护的,这种比较好测,把电源或地接到你的仪器地,再在每个端 ...

测二极管正偏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过一些资料,可通过施加一个恒流在端口上,然后检测该端口的电压范围来判断级别,但我没这样做过 ...

电压范围来判断级别,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