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外观不同的74hc245,请各位有经验的大虾帮忙鉴定一下,是不是有一种是山寨货?谢谢!

楼主(2011-08-30):
光线不是很好,请各位将就一下,谢谢!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72476ZRFWVL.JPG(文件大小:1.9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397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72477G961C6.JPG(文件大小:1.5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397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72478F0OJA6.JPG(文件大小:1.8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397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72479LRY5S8.JPG(文件大小:1.6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3976.JPG)

网友:
感觉颗粒粗的是旧货,但现在却是难以判断。

网友:
要现场看实物,冒似左边颗粒粗的是旧货或者翻新货技术不高的水货,呵呵,没看实物不好肯定。

楼主:
但是,颗粒细的那个600颗,安装板子上后,有5%左右的损坏,而颗粒粗的,300颗,没有1颗损坏的。

网友:
一般看着表面光滑、翻白、四边比较锐、正反面与侧面粗糙度不一致、厚度比较薄,仔细看(或放大镜下看)表面有很多细划痕的都是打磨的。

网友:
我的看法是,两颗都是山寨货,只是不同的山寨货也有优劣之分。

网友:
这东西基本都是山寨的,因为没有什么门槛,谁都能做

网友:
楼上说对了。。。基本都是山寨的,除非到原厂那里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