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flash前要不要先擦除?

楼主(2011-08-30):
手头上有两块flash,不同牌子的,一个是凌阳的,另一个不详,spi flash,发现凌阳的需要擦除后才能写入新数据,而另一块flash则不需要,flash在写入前到底要不要先擦除?测试代码和环境是一样的。

网友:
写得就行,按要求就可以了。有些硬件自己完成先擦除再写的操作。

网友:
flash如果里面不是空的话,一定人先擦除的。因为flash的写操作只能是将里面的1变0(二进制)

网友:
要看手册,不同芯片会有不同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ash 结构式这样的 只能写0  这和芯片没关系吧 要不久是nor

网友:
大部分的flash是需要先擦除的,有些带有自动擦除的就不必专门擦除操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flash 结构式这样的 只能写0  这和芯片没关系吧 要不久是nor

flash芯片可不只有flash存储器,还有控制器呢。如果芯片帮你在写之前擦了,你不就不用擦了吗?
如果没有,你只能自己亲力亲为了。

另外,道听途说啊。现在牛逼的控制器能完成平衡算法,使整个flash被均衡利用。

楼主:
那看来是这个flash已经带了自动擦除的功能了,但考虑到兼容性,写之前还是加上擦除的动作,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2016-06-24):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