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 74HC595下面两个电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8-30):
DC Output Current, per pin (IOUT) g35 mA  (每个Io口通过电流)

DC VCC or GND Current, per pin (ICC) g70 mA (每个Vcc或Gnd引脚通过电流)

网友:
每个管教35MA,总电流 70毫安。

完毕

楼主:
per pin (ICC) g70 mA

"per pin "    -- 每管脚的意思吧

595并行输出8个管脚, 8 * 35mA = 280mA, 如总电流为70mA, 则只可供2个管脚满载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595并行输出8个管脚, 8 * 35ma = 280ma, 如总电流为70ma, 则只可供2个管脚满载输出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2-11-07):
LED 595驱动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per pin (ICC) g70 mA

"per pin "    -- 每管脚的意思吧

说的就这事!

就像一个4G的U盘,系统单文件限制2G,如果你放两个文件,那么每个文件最大可以是2G,如果你要放十个文件,那就大家再分分,但不管多少个文件,文件大小总和最终都不能超过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