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它,硬盘不在咔咔响

楼主(2011-08-30):
测试了一下,好象有效果

1.设置开机启动
2.设置高级特征选择   自动AAM/APM
3.将   APM中的设置选择最大,最右边

然后就会神气的发现 硬盘不响了......

我的是7200转160G 笔记本硬盘,测试有效

另外 ,电脑在安装上自动控制风扇转速的软件  比如40度  不转,45度1000转   就更加静音了

楼主:
fancontrol  是IBM的风扇调速度软件,我用的是老版本的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2501RNE9GO.rar(文件大小:606K) (原文件名:tpfc_v042.rar)

网友:
顶一下

什么原理?

网友:
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AAM嘛,不是太老的硬盘都有的,牺牲寻道速度换的低噪音,就是调整磁头驱动曲线,使寻道的起停动作轻柔一点,声音就小了,寻道速度当然也慢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