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AVR GCC 中ATMEGA128的PG口怎么操作?我无论是输出1还是输入拉高都没反应,我已

楼主(2011-08-30):
想问一下AVR GCC 中ATMEGA128的PG口怎么操作?我无论是输出1还是输入拉高都没反应,我已经禁止了引脚第二功能,MCUCR&=~(1<<SRE);M103兼容模式也去掉了,就是没反应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个很低级的错误

网友(2012-11-11):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个很低级的错误

LZ能否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