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PLC输入端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8-30):
最近看到一款东芝PLC的原理图,请问这输入端电阻RA3:1  430R 的作用

网友:
嵌压保护

网友:
防止干扰信号造成误触发   感应电压能够点亮LED  想想吧

网友:
主要跟外部信号有关,防止信号过于敏感,该断不断等

网友(2011-11-03):
C66 當輸入線拉長時,如果有雜訊(例:變頻器的高頻雜訊)旁路用
RAB3 430R   假設AK端 1.2V  1.2/430=2.79ma 也就是輸入電流要大於 2.79mA 光耦合才會導通顧能防止雜訊
R21 2.2K   24-1.2V=22.8V   22.8/2.2=10.3mA  (輸入電流限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