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做读SD的装置,需要定义一个512个字节的数组,ram不够,怎么办,听说可以用rom

楼主(2011-08-30):
想用51单片机做读SD的装置,需要定义一个512个字节的数组,ram不够,怎么办,听说可以用rom ,具体怎么弄?补充一下啊, 用AT89S52的单片机可以吗?我的开发板是ISP下载的,STC不能用它下载吧?

网友:
ram不足是51的一大缺陷。不知你用的什么厂家的51,AT,STC?
    如果是老AT的51需要通过P0,P2外扩RAM,占用io多也很不经济
    所以建议选用STC的stc12c5a60s2这个型号,集成1KB的外部RAM,60k的FLASH ROM. 上ickey网站去搜搜看,美国原价的。
    当然这所谓的1KB的RAM虽然集成在单片机片内,但它本质还是外部RAM.所以在c中定义它需加xdata来声明。
    比如你定义读SD卡的一个512b的扇区缓冲如下:
    unsigned char xdata buffer[512]; 这样干就行
    然后把常用的变量定义在片内那256B中就可以。

    是,stc,只可以串口下载,建议不要用at了,搞sd这样的东东还是用ram多一些的单片机,如avr或stc,at89s52速度慢,资源少,做简单的控制还可以

网友:
如果你是用STC12C5A60S2系列,带有一个大概1K字节的FLASH吧,只要你声明为xdata就得了。。。我也不知道多大好像超1280字节数据就错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看看读取的数据是不是正确?那么简单,你可以在一个扇区读取中,不用保存在数组中,直接通过串口发送给pc机查看就行了,如果真的需要数组的话,就分成8次,每次64个字节查看吧,麻烦一些,不过可以用,还有那个下载的问题,需要用专用下载器的。

网友:
还有一简单解决办法:开个64字节RAM,每扇区只使用前64字节。反正SD卡容量多,不在乎这些浪费。

网友(2012-09-08):
stc 58 之类的有1280 byte  ram  因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