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采用中断方式的话,进入中断后是否还要像查询方式一样处理一下,还是直接可以

楼主(2011-08-30):
如题

网友:
最好还是有吧,消抖
我用avr是按下面的方法消抖的
进入中断后将中断关闭,然后开始循环检测IO口的状态,当达到一定的时间过后在执行需要中断需要执行的程序
执行之后完之后在开中断,这是因为avr的中断是可以重复进入的

个人见解,勿拍
有问题请指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楼主的是靠什么进入中断的, 本人通常是定时中断中去检查按键状态,也就是定时查询.

网友:
俺一般与按键并接一吸收抖动的小电容,另外在发现按键事件时再延时10ms左右再次确认按键事件是否还存在?如果还在就认为确有按键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