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MSP430驱动TFT液晶屏

楼主(2011-08-30):
原来学习51的时候购买了普中科技的HC6800开发箱,里面附带了一块1.8吋 128x160 TFT彩屏,附图一张:

TFT彩屏 (原文件名:图片 002.jpg)

最近购入了一块MSP430开发板,于是打算用MSP430驱动该彩屏,我简单地把例程里面的引脚改为了MSP430开发板上的引脚,果然不能正常工作。希望坛友能给予一些帮助

网友:
普中的板子好像是51的,如果他的例程也是51的,你直接把IO改成MSP430的程序肯定不能用的,430的IO都要先设置方向寄存器才能使用,不像51那么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向也是设置过了的,结果上说还是不行……

网友:
你好  你的液晶驱动成功了没?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了  咱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我的QQ是544697007回复【5楼】ray8_3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楼主的问题 我想用430驱动tft3.5寸液晶屏 哪位高手有好的方案啊

网友:
得先确保电源供给正常哪

网友(2013-08-13):
同样,3.2寸普中科技液晶是借来的,把51的程序改为430后可以用,但是下载了十几次后屏幕没反应了,而且程序没改,以为烧了液晶,结果换回51又能工作······

网友:
51的引脚输出是5V的吧。MSP430你是用到哪款,多3.3V供电,输出。液晶驱动电压需要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