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中的小数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1-08-30):
为了减小误差,MSP430单片机特别设置了UxMCTL(USART Modulation Control Register)用于匹配波特率的小数部分,为了获得最小误差,TI提供了一种计算方法,是用汇编写的,由于没有学习过MSP430的汇编语言,不知道有些具体的语法细节,想请教一下下面这个语句
CMOD        .equ    ((((256*UARTCLK)/Baudr)–256*(UARTCLK/Baudr))+1)/2
是怎样计算出 时钟/波特率 的小数部分的:

CALC_UMCTL      .macro
;
; Modulation Register content: the rounded fraction of
; CMOD = UARTCLK/Baudr          is calculated
; Binary format of CMOD: 0.xxxxxxx
; Then the 8 bits of UMCTL are built.
; Inputs: UARTCLK, Baudr                        ; Frequencies [Hz]
; Output: CUMCTL                                ; 8–bit UMCTL register value
;
CMOD        .equ    ((((256*UARTCLK)/Baudr)–256*(UARTCLK/Baudr))+1)/2
M$00        .equ    CMOD+CMOD                  ; Fraction x 2
            .if     M$00>127                    ; Overflow to integer?
M$10        .equ    M$00–128+CMOD              ; Yes, subtract 1.000000
C$0         .equ    1                          ; UMCTL.0 = 1
            .else
M$10        .equ    M$00+CMOD                  ; No, add fraction
C$0         .equ    0                          ; UMCTL.0 = 0
            .endif
            .if     M$10>127                    ; Overflow to integer?
M$20        .equ    M$10–128+CMOD              ; Yes, subtract 1.000000
C$1         .equ    2                          ; UMCTL.1 = 1
            .else
M$20        .equ    M$10+CMOD                  ; No, add fraction
C$1         .equ    0                          ; UMCTL.1 = 0
            .endif
            .if     M$20>127                    ; Overflow to integer?
M$30        .equ    M$20–128+CMOD              ; Yes, subtract 1.000000
C$2         .equ    4                          ; UMCTL.2 = 1
            .else
M$30        .equ    M$20+CMOD                  ; No, add fraction
C$2         .equ    0                          ; UMCTL.2 = 0
            .endif
            .if     M$30>127                    ; Overflow to integer?
M$40        .equ    M$30–128+CMOD              ; Yes, subtract 1.000000
C$3         .equ    8                          ; UMCTL.3 = 1
            .else
M$40        .equ    M$30+CMOD                  ; No, add fraction
C$3         .equ    0                          ; UMCTL.3 = 0
            .endif
            .if     M$40>127                    ; Overflow to integer?
M$50        .equ    M$40–128+CMOD              ; Yes, subtract 1.000000
C$4         .equ    10h                        ; UMCTL.4 = 1
            .else
M$50        .equ    M$40+CMOD                  ; No, add fraction
C$4         .equ    0                          ; UMCTL.4 = 0
            .endif
            .if     M$50>127                    ; Overflow to integer?
M$60        .equ    M$50–128+CMOD              ; Yes, subtract 1.000000
C$5         .equ    20h                        ; UMCTL.5 = 1
            .else
M$60        .equ    M$50+CMOD                  ; No, add fraction
C$5         .equ    0                          ; UMCTL.5 = 0
            .endif
            .if      M$60>127                    ; Overflow to integer?
M$70        .equ    M$60–128+CMOD               ; Yes, subtract 1.000000
C$6         .equ    40h                         ; UMCTL.6 = 1
            .else
M$70        .equ    M$60+CMOD                   ; No, add fraction
C$6         .equ    0                           ; UMCTL.6 = 0
            .endif
            .if      M$70>127                    ; Overflow to integer?
C$7         .equ    80h                         ; UMCTL.7 = 1
            .else
C$7         .equ    0                           ; UMCTL.7 = 0
            .endif
CUMCTL      .equ    C$7+C$6+C$5+C$4+C$3+C$2+C$1+C$0 ; Add bits
            .endm

以下是原PDF文件,这段代码在文档的末尾

楼主:
自己顶下,有哪位高手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
我也同求!
好像网上有计算这个量的软件

网友A:
比如说串口时钟为32768
UBR00 = 0x03;                             // 32768/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0.41*8=3.28)取整为3,UMCTL0写入的值有3个1就行  (0x4A)0100 1010

网友:
帮你顶一下,我也想知道具体是怎么算的

网友(2012-04-20):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串口时钟为32768
UBR00 = 0x03;                             // 32768/9600 - 3.41
UBR10 = 0x00; ...

你好!

    这是UxMCTL的寄存器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的话
          最低位的过采样模式使能又怎么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