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的疑惑,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1-08-30):
if(1<i<3){}
应该理解为?
1\  if(1<i || i<3)
2\  if(1<i && i<3)

网友:
你说的这两种都不对

楼主:
1楼能指点一下?

网友:
C语言基础中的基础,还问?大佬们都懒得回答,哈。用编译器编译一下你就知道你错在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目前为止没见过这样的语法!!
哈哈!

网友:
if( (1 < i) < 3 )
{
    ;
}

等于

if(true)
{
    ;
}

网友:
更高级的言语如python 有这语法,跟数学一样的,表示区间,当然是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5楼,解释的很明白。实际就是如此。

网友:
if(1<i<3)

===

if(1<i || 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