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安捷伦) U1733C 100HZ~100KHZ LCR 好不好?

楼主(2011-08-30):
U1733C 100Hz/120Hz/1kHz/10kHz/100kHz Handheld LCR Meter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ent/product.jspx?nid=-34196.980702.00&lc=chi&cc=CN

主要特性与技术指标
20,000 counts resolution
0.2% accuracy
Wide LCR ranges with 5 selectable test frequencies (100Hz, 120Hz and 1kHz, 10kHz and 100kHz)
Auto identification(Ai) which automatically determines and displays component type and measurements
Detailed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DCR, ESR, Z, D, Q, Ө functions
Battery life of 16 hours/Ac-powered
IR-to-USB connectivity for data logging to PC

描述
Now you can measure at frequencies as high as 100 kHz, a capability that is typically found only in benchtop meters. With the auto identification, Ai which conveniently displays component type and detailed component analysis such as Z, ESR, DCR, you can get measurements done faster. Better yet, the battery lasts up to 16 hours, ideal for testing on the go. With the U1730 Series, you can perform quick, basic LCR measurements at your convenience, without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网友:
我有一个,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个,还行

可否拆开看看?

网友:
安捷伦东东内部电路布局可以一流的。

网友:
请问它的结构是否也是用自动平衡电挢以及自由轴法的量测技术来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个,还行
可否拆开看看?

回家有空的时候看看,没封条就脱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中!

网友:
图来了图来了

1 (原文件名:P1010593.JPG)

2 (原文件名:P1010594.JPG)

3 (原文件名:P1010595.JPG)

4 (原文件名:P1010596.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非常给力!

请问,如下图红色框里的芯片是什么?晶振多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来了图来了

是否有高解图像?
零件完成看不清楚..........

网友(2011-10-09):
回复 网友A:

非4线(或5线)制测量方式?

网友:
这应该也是用自动平衡电挢 + 自由轴法来量测的吧?

网友:
从互联网下载的,发现使用Δ-ΣADC

网友:
这个 测电容 准不准 谁弄个 5PF的 测试一下?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这台手持式 LCR 表的正弦波测试信号是用什麽方式产生?能看出来吗?

我在猜应该是用带通或是低通滤波器来将方波转成正弦波,请大夥儿发表一下想法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