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 SPI读问题请教。现已能读数据但Z轴不正常

楼主(2011-08-30):
模块刚焊好时,用SPI接口读数据都是正常的,没改过任何东西,突然Z轴就不正常了,读出的数据要么接近0g,要么接近2g,而X、Y轴数据没有问题(6个基本方向都已测);同一个模块,使用I2C读取X、Y、Z轴的数据一切都是正常的;

现在又焊了另一个模块,用SPI接口读数据,Z轴的现象和上面相同,X、Y轴数据正常。请问各位是否有遇到类似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与解答

网友:
我一块LIS3LV02也是这样,Z轴一直满值。
问了卖家,可能就是焊坏的。他说Z轴最容易坏。。

楼主:
I2C读是正常的,说明芯片应该没有损坏。两种方式下,对ADXL345寄存器的配置和操作时完全一致的
刚才不小心短路了,芯片都烧得发烫了才发现,结果重新插好模块后上电,诡异的事情出现,SPI读Z轴也正常了。实在是搞不明白了。

楼主:
晕啊,我就坐着这里发里个帖,然后给ADI发了封邮件,程序调试界面一直没动,现在两个模块都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

网友(2012-01-10):
我的是I2c是正常的。但用spi能读设备号,数据始终是不对

网友(2013-05-23):
z轴也是有问题啊,各位有没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