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850是什么?

楼主(2011-08-30):
最近开始自学飞思卡尔单片机,遇到很多问题,望前辈们多多赐教,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把大神们的答案整理一下放到百度百科那里方便别人,谢谢哈。
  请问:J1850通信接口是什么?

网友:
J1850 是汽车上的一个通讯讯协议,一帧的数据有SOF(start of frame)+数据(Data)+EOD(数据结束,End Of Data)+帧结束EOF(End Of Frame)构成,数据头有一个字节或三个字节。第一个字节里定义了优先级和是否需要接收方响应,如果要响应,在数据结束后TP4必需响应,因此还包据IFR(In Frame Response)。
    我正在学习,并使用STM32强大的定时器功能实现了J1850 PWM方式的通讯。已用于产品项目中。
    请问Freescale单片机有硬件的J1850通讯接口吗?
    再补充一点,J1850的位定义方式有PWM方式和VPW方式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