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热敏电阻测温用的,根据ADC结果算温度的计算器

楼主(2011-08-30):
因为设计需要我自己推导出来的,做成XLS文件,很好使,里面有详细说明。
可以输入ADC的转换结果,直接算出对应的温度值
因为有对数计算,所以C51单片机想要内置这个算式可能有点困难,速度比较够呛。不过可以用它算一个表出来,用查表的方式来做-我就是这样搞的
该公式要求的电路结构为,基准电压经过上臂电阻流过热敏电阻入地,ADC测量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并给出读数,用这个读数计算温度值。要求ADC的基准电压和测量电路的基准电压一致,热敏电阻为负温度系数的NTC电阻。

网友:
好啊,支持一下

网友:
好啊,支持两下

网友:
MARK,有时间弄个热敏电阻玩玩

网友:
51还是查表好了。

温度一般能到1度的分辩也就可以了。

楼主:
运算能力强的片子自然是推荐把算式做进去,C51我是用它算出一个表后,写入程序中直接查的。也没有什么分辨率的硬性规定,直接就是根据电路结构计算8位ADC的每一个转换结果对应的温度值,再按照DS18B20的温度数据规范编写,然后把它作为表的一项。查表后无需计算直接使用。

网友(2011-11-04):
回复 楼主:
----------------------------------------------------------------------
现在正好搞这个,但是精度上不去啊,电路就是使用了一个电阻分压,然后测量不同温度的电压数值,算出温度,这样空间占用很大

网友:
热敏电阻,我一般都是问厂家在一个表格,注意表格的数据跟用公式算出来的是有差距的,一般在25度的时候是完全一样,

   但不离25度越远,偏差就越大。

   其实做热敏电阻的表格最好用的方式我觉得还是用厂家提供的表格,然后使用Excel来做,很方便,也不怕数据有错

网友:
我觉得吧还是多看看传感器!!!!!!!!

网友(2015-12-23):
现在也在搞这个,楼主的查表方式是怎样的,表中的数据是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