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如何才能得到2.5m的精度,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1-08-30):
手里的ublox 5h GPS 用 ublox语句解码,发现达不到2.5的精度。
我的意思是,通过ptotocal specification有好多值没有解析,是不是除了解析NAV POSLLH之外,还有其他的数据可以修正精度,才可以达到2.5这个水品。
不讨论信号干扰问题,星星不够问题,只讨论数值解码的问题。

网友:
其它的数据基本修正不了,除非你再用其它传感器再做融合,不然本身出来的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没什么好招,你想哪,如果他本身其它数据可以修正精度,他为何不直接用了给你修正再出来.

网友(2011-10-05):
回复 网友A:

是吗?

网友:
值得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SkylarkFPV请教个问题,就是ublox的GPS里的UBX-CFG-NAV参数里的几种动态模式如stationary,pedestrian,automotive,sea等都有什么区别,一般应该设置为那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