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无线模块 一对一发送,一对一接收,一与一收发,以及一对多发送,多对一发送,一与

楼主(2011-08-30):
经过4到5天的学习, 终于把 NRF24L01 调通了, 之前是在论坛上看到 各位高人的 指点, 自己在 摸索了一下,
学习时间不长, 可能 还有许多 东西没搞懂, 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自己的学习经历吧。

下面是我的程序, 希望对初学者 有所帮助!!热烈欢迎大侠们来指点下我的程序 哪里有不足的地方。
C程序  注释的 已经很清楚了。

最后说说 我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一对多的数据传输问题。
我是采用广播的方式 好呢?  还是 按照 自己的程序里写的单点指定发送好?
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广播方式,可以有N个接收设备。
            而单点指定发送,那么仅仅只能有6个接收设备,因为只能发送6个地址。
期盼大家来指点哦。

网友:
MARK!

留记号@

话说我只会单通道!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们站在你的肩膀上吧

网友:
下来参考,还没有时间精力去实践

网友:
有意去研究下这个无线模块  对以后的设计有帮助

网友:
原理图要是也能上来就COOL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

网友:
不错,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楼主,可以顺便上传一下你的无线模块的原理图和说明书么,谢了!

网友:
mark nRF24L01

网友:
哈哈,把路由加上吧!我们几万个设备,很多级路由,都没你这么开心!

网友:
正想学这个 谢谢分享

网友(2011-10-23):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
学习了,刚好在搞这个

网友:
我还只点灯。其他都还不会。学习中。

网友:
一对N(N>6)多的数据传输只能采用广播的方式。当然不算路由的方式。

网友:
很好,全部都是模块化的程序,要移植很方便,学习了。

网友:
采用广播的方式好一点吧

网友:
又没有NRF2402的通信额??

网友(2011-11-2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case 0x00和0x02这两个地址是怎样得出来的??先谢了。

网友:
请问哪位知道case 0x00和case 0x02这两个地址是怎样得出来的?

网友:
精力有限。支持了。

网友:
用了楼主的资料,不错,只想说想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这里的通道号是怎么得来的阿。
/*************************接收数据*********************************************/
void GetDate()
{
    unchar RX_P_NO;//接收通道号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发送数据后读取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RX_P_NO=sta&0x0e;//获取通道号
           CE=0;//待机
           switch(RX_P_NO)
                {
                   case 0x00: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0,RX_DATA_WITD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0
                   case 0x02: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1,RX_DATA_WITD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1
如果要再增加一个通道2,怎么写,地址该设为什么。。望能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懂这里,想在加多一个分机就不会了。

网友:
公司好多这个玩意,正愁找不到资料,抢了,多谢LZ。

网友:
楼主,给力啊。之前,一直没勇气调多级通信的。谢谢啊。

网友(2012-01-06):
广播通道怎么设置的

网友:
pin!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2-02-17):
标记一下

网友:
mark 以备后用

网友: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int     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long    int32;
typedef              char    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编译的时候老是提示有符号错误,每个程序都是这里编译通不过,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4-27):
原先的资料不能下载了,请问能发到我邮箱么,68738735@qq.com先谢过哈!

网友:
老论坛附件暂时不能下载,能给我一份吗, email:583362324@qq.com  不甚感激

网友:
自我觉得的还是广播的比较好,接收单位数量不受限制,就是在写通讯协议的时候就得好好下功夫了~~

网友:
楼主资料已不能下载,能不能传给我一份邮箱:596328763@qq.com

网友:
楼主资料已不能下载

网友(2012-06-01):
源码能否重传一份?楼主位资料无法下载了.

网友:
楼主,论坛升级,附件下载不了,能不能把附件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下不了啊

网友:
也在搞这个~

网友:
我用的stm8l,调了一周没调处来,参考一下

网友:
论坛升级,无从下载,呵呵
我也很久没编程了

网友(2012-07-16):
是用51开发的??

网友(2012-11-15):
这个得学习一下哎

网友:
顶下,谢楼主的分享。正在用这个东西。

网友:
MARK!! 有时间看一看

网友:
mark正想学这个 谢谢分享

网友:
做个记号先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学习,下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
以前调试过,没过最近又买了两块,拿来试试。做无线小车玩玩。不过就是上位机没得玩,不会啊。论坛里有高手吗。

网友:
标记一下!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13-03-06):
mark.留以后备用

网友:
楼主很牛啊,给力

网友:
谁用过24l01呢?  距离怎么样

网友:
真在看这个呢 学习学习

网友(2013-04-12):
楼主你好,我也在调多对一,请问你是否遇到这样的现象:接收节点的EN_AA、EN_RXADDR寄存器均使能所有通道,然后发现有的通道能接受到数据,有的通道接收不到数据。但是把程序改成一对一,分别测试接收节点和每个发送节点,都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B:
六天就做出来了  高手啊,   能用来传输数据吗    3.3v电源怎么做的

网友:
我在研究多个发送,一个接收

网友:
不错,我正在做智能小车呢,急需要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距离多远哈?

网友:
不错,先收藏 慢慢看

网友(2013-05-12):
mark,在调试,参考下

网友:
只用过nrf905,没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天就做出来了 高手啊, 能用来传输数据吗 3.3v电源怎么{: ...

有3.3v的稳压坏,直接接就好了

网友:
方便留个QQ吗,以后多指导

网友:
蓝牙的收发距离有多远?稳定性怎样?
我要用于室内双向传送数据的,用蓝牙模块好还是NRF24L01好?

网友(2013-07-04):
你的NRF24L01做成动了吗,我最近也要做这个项目,可不可以帮帮我啊!!我QQ:290412297!!下载了你的C程序,编译不过啊!

网友:
pt2262,pt2272跟无线2401有什么区别吗,那个好一点

网友:
我来给你检查检查

网友:
最新 在弄24LE1,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下来参考! 看看学习

网友(2013-08-16):
先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
MAKE下正准备搞搞网络通信方面的

网友:
怎么我的不行啊!

网友:
正在想学这个,不知行不,下载看一看

网友:
可能火起来。

网友(2014-05-04):
先下来看看,调试2天了,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
我现在就是卡在一于一收发上面

网友(2014-06-07):
mark,表示以前用51时候实现双向通讯还好,现在用32好蛋疼

网友(2014-11-11):
mark NRF24L01

网友(2015-01-31):
最近刚好做一个nrf的项目 学习下

网友:
现在寻求一主多从的无线通讯模块,蓝牙比较难实现,现在看看nrF24l01好实现不?

网友(2015-04-14):
选择一对多的数据传输方式时还是看数量吧,数量不多的还是点对点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