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的6舵机控制机器人

楼主(2011-08-31):
只有腿部的 图片晚上发 先发资料 包含电路SCH,PCB  程序源码 VB程序源码

网友(2011-12-05):
建议上视频

网友:
请教LZ个问题:舵机的信号端是不是一直要个PWM信号才会跑到相应的位置

网友A(2012-08-13):
以前用STC89的I0来模拟PWM,舵机要么抖动要么动一下就不动,调好久都不成,还以为是买了坏的舵机,那时没有示波器可以看波形。后来换了AVR一下就弄好了,真坑爹。

网友(2013-08-07):
楼上挖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STC89的I0来模拟PWM,舵机要么抖动要么动一下就不动,调好久都不成,还以为是买了坏的舵机,那时没有 ...

哈,我用过STC12的定时器模拟多个pwm,弱驱动不行,调成强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2014-03-16):
我相信,楼主乃真牛人

网友:
上个视频

网友:
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顶     我还没玩过舵机

准备着两天练习下   做个超声波自动避障小车

楼主对于舵机入门 有神马建议嘛

网友(2014-04-19):
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