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两个只有0.1V相差的正弦波?

楼主(2011-08-31):
请教高手
现有两路正弦信号,1路3Vpp,另外一路3.1Vpp..
如何用硬件实现两路信号的相减,得出那相差的0.1V?

楼主:
两路讯号同频同相

网友:
差分放大不行吗?两路讯号同频同相

楼主:
差分对共模讯号有抑制作用,同相讯号应该即为共模讯号。
个人理解差分应该只能将相差用幅度反应出来。

楼主:
回过头来想了下,其实我要取的是差模讯号,故差分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