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人解答我的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1-08-31):
我想做一个平衡装置 求一种角度传感器
具体点的 谢谢了

网友:
陀螺仪。到四轴直升机的论坛去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根据电动机驱动的一个平衡装置

网友:
做一个平衡装置, 仅有角度传感器是不够的。一种方法是【1楼】说的用陀螺仪。 再给你提供个廉价的方法是:角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再具体就要你提供具体要求和用途了。

网友:
水银开关 不知道行不?    线性霍尔+水银开关 .水银开关实现自动校准.

网友(2011-10-15):
方法太多了,不知道你的要求?最简单的用重垂加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