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肖特基二极管滤波的频率响应问题

楼主(2011-08-31):
本人在用TINA实验一个滤波电路时发现一个问题。电路如下:

VG1和VG2分别产生幅值完全相反的正弦波。期望效果是,VF1总是输出正半周的波形。
当正弦波频率为1kHz时,工作正常,如下图所示:

而当频率为1MHz时,频率响应明显不够了,但是这个是肖特基二极管速度本应该完全足够的呀,见下图:

后来,参照其他电路,发现会在输出端接一个100R左右的下拉电阻,然后1MHz的频率响应就改善很多了,见下图: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附带TINA的文件: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的结电容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能不能再讲的细点,那个电阻起到什么作用了呢?

网友:
我理论基础很菜的,但是我理解电容只充电不放电就是图2那样,加上负载电阻提供放电通路,

希望不会误导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略微懂一点了。

楼主:
哪位高手,帮我们仔细讲讲缘由啊,盼星星盼月亮~

网友:
不应该是二极管的结电容, 是线路感应电容, 很多仿真软件会自动加感应电容和漏电阻, 事实上真电路实测也应如此, 不加负载你测的只不过是静电, 要深入理解须学点场论。严格讲LZ的第一个电路不是标准的电路,没回路,你想想电流=0时,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从何谈起?
TINA是个很好的仿真软件,自动加了感应电容和漏电阻, 如果是 pspice 早就告诉你“不收敛,仿真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伟群的回答,好像很有道理啊,说来惭愧我是初学电子,请问场论是什么呀?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推荐下?我只学过模电。

网友:
【1楼】【3楼】是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