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EM310模块检测不到SIM卡呢?

楼主(2011-08-31):
开机后,指示灯一直是一秒闪一次,SIMVCC也几乎没有电压,特别小,0.0015V,模块也没有坏,一直找不到原因,请教高手赐教

网友:
检查走线是不是通的,尤其连接器是不是可靠,我当时就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竟然有个过孔断了,都快疯了。
再就是电源是不是功率不够?1000uF的电容有没有?要不就是你那信号不好。呵呵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