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使用一段时间后,时钟变慢导致复位

楼主(2011-08-31):
设备工作坏境:设备采用锂电池供电,使用DC-DC降压后给单片机供电,同时使用外部内部看门狗,其他外设包括USART、IIC、SPI使用,MCLK = DCOCLK, SMCLK = 4M,ACLK = 32.768K,平时设备处于低功耗状态,每两个小时设备起来一次。

现象描述:设备使用一段时间(一年以上)之后,在维修退回品的时候发现,设备启动不了,使用示波器量,发现设备一直在复位,导致设备瘫痪;

现象分析:

1、设备是使用锂电池供电,量过各个电源,可以排除是电源问题;

2、设备使用外部看门狗,发现外部看门狗芯片使用正常,可以排除是看门狗芯片的问题;

3、外部晶振4M、32.768K均用排除法一一排除;

4、使用示波器量外部看门狗喂狗引脚(外部看门狗喂狗和内部看门狗喂狗同时喂狗),发现喂狗个频率变慢,导致看门狗重启,所以这时候初步怀疑是内部时钟变慢导致设备喂狗不及时,复位;

5、以上问题可以推算出单片机损坏,因为DC0时钟变慢,导致复位,但是这个设备重新更新程序后竟然又正常,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更新程序只是把单片机内部FLASH重新刷了一边,难道时钟又正常了???

现在发帖,求助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传授传授经验。

网友:
会不会是FLASH内容变掉了。

网友:
可能的话,把关键设置定期更新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比较郁闷,有没有无线?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1、我也在怀疑是FLASH被改掉了,这样程序就跑不起来了,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程序丢失,但是一般程序丢失的可能性太小了;
2、在工控产品上,做定期更新比较复杂,可行性也不高;
3、这个产品就是用在GPRS/CDMA网络传输上的,和无线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模块操作是使用串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可以在吧相同的程序,重新下载的时候选择retain unchange memery,下载之后看flash空间中那些空间被修改,就可以确定那个子程序被修改了

网友:
可以增加一段算chksum的程序,定期算遍flash的chksum,如果不一致报错。

楼主:
回复【6】楼 lou0908

感谢您的回复,使用您的方法是可以查看出是否FLASH被改变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找出被改变的FLASH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设备我们公司已经用了好几万台了,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不到0.5‰,程序的稳定性方面基本不存在问题,现

在最好能找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而且是怎么解释,目前我唯一能做出的解释也是程序丢失或者改变。

回复【7】楼 packer

我们的设备是工控设备,报错不报错已经没有关系了,出了问题设备肯定瘫痪了,呵呵!

现在我希望能遇到以前碰到过这种现象的朋友,并且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我的产品也出现过,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用249代替。

网友:
还是尽量用外部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