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交流电的相位角真是难做

楼主(2011-08-31):
我试过这个电路 http://www.intersil.com/data/an/an9637.pdf,
也试过将两正弦波转成方波后进行时间差计算再换算成角度,
总是无法有一个稳定的电路出来,这东西有够难做,
目前定的目标是要做到 500KHZ,可以测量0度到90度的相位差,
末学才疏学浅,实在是惭愧。

网友:
这个。。。俺给你做过仿真的。。。

楼主:
报告长官:

俺也发现仿真跟实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不是量不出来,而是不稳定,误差太大,
目前觉得最稳定的就是自由轴法的 LCR 表版本,
可是那个电路图结构只能做到 10KHZ,如果我想要做到 200KHZ 的话,不知道电路要如何修改?
您有空的话可否再关注一下我之前的那个讨论帖,我将在那边继续提问,非找到方法把频率提升上来不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890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SIR&bbs_id=9999

网友:
等间隔高速采样FFT加频谱泄漏校正算法比你硬件测方便多了,而且精度也可以做的很高,你的指标多少?

楼主:
误差正负一度就可以了,
可否敘述一下從信號輸入到計算的流程,
是否有硬体电路可以配合叁考,
谢谢。

网友:
使用FFT技术的相位差计
http://www.clarke-hess.com/6000A.html

网友:
那个电路,你用的是HFA3102或者孪生对管么?

用高速比较器把正弦波变成方波,然后做相位比较试过没?

网友:
硬件类似数字示波器
FFT计算可以得到你要关注频段的频率,幅值、初相位,把两初相位相减就得到相位差了
1度的要求非常容易做

楼主:
回复【6樓】again
使用fft技術的相位差計
http://www.clarke-hess.com/6000a.html
感謝大俠提供資料。
可是他只有功能介绍,请问是否有含电路或程式的专案可以叁考的。

回复【7樓】huayuliang  花生
那個電路,你用的是hfa3102或者孿生對管麼?
用高速比較器把正弦波變成方波,然後做相位比較試過沒?
我有申请到 HFA3102 的样片,并且把那个电路做出来了,但输出结果常常不稳定。

网友:
这个要关注一下

网友(2014-04-01):
有没有试过用数字锁相环,去掉反馈,直接输出相位差就好了。

网友:
使用电能芯片不是直接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