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 web server 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最近公司想搞一个 简单的web server,功能简单,大概就是读取服务器上少量的数据和发送一个简单的命令。

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消息是没问题的,web server已经做好了,但是上位机客户端发送命令给服务器不知怎么整?

简单的来说就是当在网页中按下一个按钮时,建立一个TCP连接,Http发送一个TCP报文给服务器。

我是用frontpage做一个简单的网页,然后把html代码存到服务器中。但在frontpage中创建按钮时没有http的post消息的设置

(^_^,这可能是我想当然了)。

请问大侠们我如何能做到从client到server发送数据,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
look: http://hi.baidu.com/skydrop/blog/item/08cc1046e8c2190d6b63e58d.html

网友:
我记得frontpage做出来的网页浏览器兼容性很糟吧?

网友:
至少需要你懂一种CGI脚本的编写,asp, php,perl,....

个人觉得,熟悉c语言的, 2天内可以 达到你的目标--简单交互.

(注意不要在配置服务器上浪费时间,下载apache ,php集成好的.)

网友:
楼主似乎搞错了,你那个的不是web server。

楼主:
至少需要你懂一种CGI脚本的编写,asp, php,perl,....

个人觉得,熟悉c语言的, 2天内可以 达到你的目标--简单交互.

(注意不要在配置服务器上浪费时间,下载apache ,php集成好的.)
----------------------------------------------------------------

Thanks!

这个web sever是嵌入在MCU里面,是参考TI的列子,服务器端已经配置好了,

只需要在上位机端做简单的交互(只需要一个页面),你提到的那些脚本语言我也没接触过,用html语言

应该也能实现吧!但不知道怎么发消息交互?我想应该是调用一些网络相关的API吧!但不知怎么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少需要你懂一种cgi脚本的编写,asp, php,perl,....
个人觉得,熟悉c语言的, 2天内可以 达到你的目标--简单交互.
(注意不要在配置服务器上浪费时间,下载apache ,php集成好的.)
----------------------------------------------------------------
thanks!
这个web sever是嵌入在mcu里面,是参考ti的列子,服务器端已经配置好了,
只需要在上位机端做简单的交互(只需要一个页面),你提到的那些脚本语言我也没接触过,用html语言
应该也能实现吧!但不知道怎么发消息交互?我想应该是调用一些网络相关的api吧!但不知怎么整?

网上搜下AJAX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web sever是嵌入在MCU里面,是参考TI的列子,服务器端已经配置好了, ”
原来是这样,LM3S?

HTTL 是应用层的协议,如果你的底层协议弄好了,只管HTTP那块就可以了。

HTML 有表单,两种基本的数据上传方法:GET 和 POST,建议用后者。CGI 处理就可以了。可以找一些轻量级的CGI参考下。

PHP JSP ASP 这类并不适合单片机,哪儿来那么多内存和CPU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个用不上php这些

用ajax功能的网页,数据用xml格式用c语言写动态的xml数据

网友:
有多种办法。如果能懂一种脚本语言最好。

还有一种简单的办法:用cURL,这是一种常用的万能命令行工具。你查一下用法。

楼主:
原来是这样,LM3S?

HTTL 是应用层的协议,如果你的底层协议弄好了,只管HTTP那块就可以了。

HTML 有表单,两种基本的数据上传方法:GET 和 POST,建议用后者。CGI 处理就可以了。可以找一些轻量级的CGI参考下。

PHP JSP ASP 这类并不适合单片机,哪儿来那么多内存和CPU资源?
-------------------------------------------------------------------------------------------------------------
Thanks!所言极是。

呵呵~~是MSP430,参考TI的例子,TI已配置好了服务器端,需要做的是修改 HTTP 应用!

但是这个例子做的只是周期的向客户端发送数据,我需要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做交互。

按照你说的那样,我用 html 写代码,加上表单发送post请求,然后把 html 文档转换成数组存在MCU的 flash

中。但是 MCU 服务器端需要怎么处理这个post请求,是你说的 cgi处理吗?MCU资源我想够用(120KB flash, 8KB SRAM),

能不能说的详细写,谢谢!

楼主这个用不上php这些

用ajax功能的网页,数据用xml格式用c语言写动态的xml数据
-----------------------------------------------------------------

有多种办法。如果能懂一种脚本语言最好。

还有一种简单的办法:用cURL,这是一种常用的万能命令行工具。你查一下用法。
----------------------------------------------------------------------------

谢谢你们!我看看,哪种方法简单用哪种。

网友:
只要webserver能处理POST请求,或者带参数的Get请求即可,浏览器里用个表单POST,或者用个带参数的链接连到服务器。

网友(2011-11-28):
简单的来说就是当在网页中按下一个按钮时,建立一个TCP连接,Http发送一个TCP报文给服务器。

这句话有问题,http是基于tcp的一套标准,何来Http发送一个TCP报文?建立一个TCP连接是当然的。

把参数放到http请求中服务端解析。
由于不知道你的服务端是什么,所以无法帮助。但是服务端只要可以得到http请求,那么什么干不了?
推荐大概了解http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的来说就是当在网页中按下一个按钮时,建立一个tcp连接,http发送一个tcp报文给服务器。
这句话有问题,http是基于tcp的一套标准,何来http发送一个tcp报文?建立一个tcp连接是当然的。
把参数放到http请求中服务端解析。
由于不知道你的服务端是什么,所以无法帮助。但是服务端只要可以得到http请求,那么什么干不了?
推荐大概了解http协议

参考我的另外一个回复:
使用http请求时就是:
'GET %s HTTP/1.0\r\nHost: %s\r\nUser-agent: Python-urllib/1.15\r\n\r\n'%(q,host)

host是你的服务器地址,q是http://baidu.com/qqqq   中的qqqq

你把qqqq处理下就可以了。

比如网页上有:
<form action="/do">
  <input type="hidden" name="name" value="value" />
  <button type="submit">submit</button>
</form>
假设HOST是127.0.0.1:888
你点击button时就是访问了: http://127.0.0.1:888/do?name=value

那么发出的数据就是:
'GET /do?name=value HTTP/1.0\r\nHost: 127.0.0.1:888\r\nUser-agent: Python-urllib/1.15\r\n\r\n'

User-agent 对你来说没有用,我用的python的urllib所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