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发个国赛E题讨论帖

楼主(2011-08-31):
因为我是用FPGA来做所以发在此处。
方案还没确定,欢迎讨论。
FPGA产生M序列是比较容易的。难得是信号出来后的处理。
数字信号过滤波器是否有可行,另一个m序列的峰值要求可调,是否要用到DA,信号的分析是否要用到AD 等等。

网友:
M序列怎么产生呢?多项式最高级数是8,那么序列长度是9么?

网友:
貌似是得用外部硬件来做哦。要线性移位寄存器做

网友:
序列长度是多少类?

楼主:
用外部硬件做m序列你得多少个寄存器啊 不显示把 题目没说不能用FPGA产生啊

楼主:
0到8  2的9次方-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题目明确要求用移位寄存器啊,你用FPGA做谁知道咋做的

网友:
FPGA做的话最后移位是用或还是异或?

网友:
module analyzer(clk,load,clksync,clkout,sync);
        input        clk,load;
        output  clksync,clkout,sync;
        reg[7:0] register;

    always@(posedge clksync)
       begin
            if(load==1)
                        begin
                        register<=8'b10000000;
                end
                else
                        register[7:0]<={register[6:0],1'b1^register[1]^register[2]^register[3]^register[7]};
           end

          assign clksync = clk;
          assign clkout = register[7];
          assign sync=(register==8'h80)?1:0;
endmodule

网友:
我看这个是八阶的呀

网友:
不能用语言编啊。得在外边搭电路啊。做半天,题意错误

楼主:
不能用语言编吗。。 得多少个寄存器啊。。

网友:
这题目什么意思啊?不能用FPGA吗?
可是我觉得FPGA里的移位寄存器也是移位寄存器啊,为什么不可以啊,到底可不可以啊,有没有权威人士来说句话~

网友:
正在思考啊,这个题目意思太模糊了!

楼主:
同步时钟的提取谁做出来了?

网友:
8位的使用8位的移位寄存器就可以了,74ls164
12位的使用74ls164+74ls194
楼上不少同学,基础很差啊,老师要批评啊

网友:
有没有高手先来扫个盲,啥叫数字信号传输性能分析仪,虾米原理??

网友:
看到此帖我又要发言了…where on hell did it say a pld is not allowed?and where did you drop your fucking communication theories?and why no one complains about the wrong equation it provides?

网友:
这题很难唉,有模拟有数字有通信单片机还要点个屏幕大综合
细小的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要求用移位寄存器,意思只是要求实时产生,不允许算好放在ROM输出的方式吧。
M序列是用移位寄存器产生的,移位寄存器本身就是用D触发器组成的,用FPGA和这个没冲突的,即使用74搭也很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题很难唉,有模拟有数字有通信单片机还要点个屏幕大综合
细小的问题多了去了

想太多了吧,眼图已经说明允许用示波器,V4-syn出来送进示波器外部触发就是了,还自己点屏,闲得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题目要求用LCD或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题目要求用lcd或示波器..

那既然能用示波器为什么不用示波器?这个又不加分的,何必给自己找麻烦。
整个题目哪里出现过LCD三个字母?“自制的显示装置”就一定是LCD?

网友:
问一下V4-SYNC同步信号是提取同步的时针吗?

网友:
看了题目,我也觉得是要让你用74系列芯片自己搭m序列发生器

网友:
咳,到现在都没人发现这个题的考点吗?提示:信噪比那个地方可是有16分哦~~

另外,第二个M序列的本源多项式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醒。
同步信号的提取。。蛋疼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滤波部分已经完成了?

网友:
放大还真不好整,ttl放大四倍,高压高速运放.....好象高速的运放没有高压的,输出摆伏有限制

网友:
就是那个放大0.2到4可调。。。。3V左右信号可是有0.6V到12V 的动态变化。。估计这个信号获得就有一定的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TTL是0到5

楼主:
MB  睡了7个销售

网友:
回复 网友G:
放大还真不好整,ttl放大四倍,高压高速运放.....好象高速的运放没有高压的,输出摆伏有限制

THS4012...
反正你们不差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校不差钱,现在每天伙食标准就是一个VCA810

这个问题不想再研究了,OP37大信号放大2倍可以,+-15V供电VPP撑死14V

网友:
其实LPF的增益不是问题,这种高压高速OP有的是,后面的AGC还有点麻烦,用专门的VGA还是乘法器还得考虑考虑

楼主:
TTL0-5 放大0-20 放大到20V 高速OP难选

网友:
回复 网友A:
ttl0-5 放大0-20 放大到20v 高速op难选

有啥难选的,前面都说了THS4012,310V/us压摆率,对付20V 500kHz小菜一碟,这还是VFA,大把CFA压摆率过1000V的呢,AD811神马的随处都能买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犯了一个错误TTL信号经过LPF后还是直流信号,我当交流处理了

放大不了是电源的问题,OP37完全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ttl0-5 放大0-20 放大到20v 高速op难选
有啥难选的,前面都说了ths4012,310v/us压摆率,对付20v 500khz小菜一碟,这还是vfa,大把cfa压摆率过1000v的呢,ad811神马的随处都能买到。

我就买的AD811,已经炒到将近4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AD811是被玩音响的炒高的,不过也正因为多人玩,所以到处都有货。

网友:
八号机前辈:

我也觉得第二个本原多项式给的有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关注到这点。。没有去验证。。直接去照着结构写lfsr 去了?
你能不能给个比较详细的证明。。。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八号机前辈:
我也觉得第二个本原多项式给的有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关注到这点。。没有去验证。。直接去照着结构写lfsr 去了?
你能不能给个比较详细的证明。。。

不需要证明,题设的多项式非12阶m序列本源多项式,一定不会产生m序列,而是产生m-序列。你可以用matlab生成本源多项式表去查一下,没有这个式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100mv-TTL有什么想法

楼主:
这题硬件和软件一样难 啊~~~~~~~~~~~~ 蛋疼

网友:
那么我再来说一句吧,这个题跟曼彻斯特解码没关系,跟m序列才有关系。我已经推翻了五六个方案了,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做出完整的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1  不明白你的意思 发挥部分不是要求用曼码来传序列吗
2  0-20V的电压该怎么来接到数字分析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么我再来说一句吧,这个题跟曼彻斯特解码没关系,跟m序列才有关系。我已经推翻了五六个方案了,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做出完整的来。

你的意思是CDMA解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那么我再来说一句吧,这个题跟曼彻斯特解码没关系,跟m序列才有关系。我已经推翻了五六个方案了,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做出完整的来。
你的意思是cdma解调?

yeah.恕不细表。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还够不够做这部分。

楼主:
同是天_朝学生 差距就是大 什么都不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感觉想多了吧,相干解调的话这题比起其它几题难度就不在一个档次了。
不过低信噪比下不做本地复现要显示出清晰的眼图,除了暴力低通过滤好像也没啥好办法了。

相干解调这玩意我以前做过仿真,从失锁到锁定这一环不容易调,一旦锁定倒是可以很稳定:

锁定 (原文件名:1.png)

失锁 (原文件名:2.p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从题目意图来判断的。这个分析仪就是用来分析信道的。真正的信道,尤其是无线信道,是没有办法直接传输稳定的同步触发信号供眼图测试。为了提高仪器的测量范围,在极低信噪比下稳定传输时钟,就考虑到了扩频,直接把同步时钟进行扩频,恰好这个方法就是曼彻斯特_码,所以出题思路是先想到了扩频解扩,然后才联系到了曼码。不了解实际的信道测试仪是不是也是这种实现。
但是扩频接收机的实现单独作为一个大课题都够了,软件无线电的重要内容,从这里出题确实太难了。基础部分难度太小,发挥部分难度太大。纯数字接收需求硬件规模太大,手头的fpga完成不了,模拟相关接收又难以调试,方案一改再改,纠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完全可能是基带信道,无线信道要求0-20V电平范围做什么。而且题目是“简易……”,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