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数字示波器显示眼图

楼主(2011-08-31):
怎样利用数字示波器显示眼图??万分火急,请大侠赐教!!

网友:
一个接X 一个接Y 扫描频率和码率相同就可以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具体的看《通信原理》

楼主:
我的是数字示波器,不是模拟的

网友:
数字示波器看眼图
采样速度太慢是看不出来的,
不同品牌的使用方式也不一样
和模拟示波器不同

好像很多人现在连google都不会了……
是给度娘迷住了还是咋的

网友:
就是差分信號對吧,兩個通道一起上。那票高速機器都在拼眼圖

网友:
感谢ls的资料 很形象。
lz也不会是选的E题?

网友:
我是用stm32接ADs805,15MHz采样然后纯数字分析显示到tft。。。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跨接在数字基带信号滤波器的输出端,并调整示波器的显示周期与数字信号周期同步,开无限余辉就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