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题,LC谐振放大器,我曾搞过高频电路,过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1-08-31):
看到这个题,可能大部分同学想用运放,这个题我分析用三极管做成功率高
用运放的话,50uV信号很可能小雨运放本身的失调电压而导致运放放大不了,或者被干扰所淹没。
另外,单级运放的话如果增益过高,尤其在高频很可能会带来自激!

衰减器用π型电阻网络就行

这样算出来结果大约就是R1是51欧,R2是2500欧,要求不高的话用贴片精密电阻搭起来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高频谐振放大电路了,三极管,60DB增益(1000倍),一般可以设计为3级谐振放大
这种电路大部分是小信号谐振放大器,因输入信号变化幅度很大!(50uV-1mV),可以设计为甲类放大,输出级为提高效率设计为乙类(丙类对输入要求高,本题不合适)。
一般高频小信号谐振放大器如下

上图是两级谐振级联。

要求在大信号时候输出达到1V有效值,那么峰峰值就是2.828V,能在3.6v电源下产生这么大动态的高频电路不多,不过这也很好解决。
输出级设计时一方面是考虑将偏置调到偏乙类工作方式来增加效率,另一方面是输出增加π型阻抗匹配网络来匹配输出阻抗,既然三极管集电极无法输出这么大动态的电压,考虑低阻变高阻的π型匹配网络即可,高频课本中丙类放大一章有计算公式。
下面贴出一般输出级建议π型阻抗匹配网络图:

好了,暂时我也想到这些,希望给做D题的一些思路,避免走太多弯路。
最后祝大家在电设中取得优异成绩!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谐振级联之间的参数难以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点不是用来算的,大致数值算好之后就开始调,级联之间是调出来的
一般高频小功率三极管选型 3355,3356,1907,1906,9018等

网友:
高频 确实大部分是调出来的,计算起指导作用,均不可或缺

网友:
那个项圈绕发怎么弄?

网友:
弄个窄带滤波器行不行呀?

网友:
40DB增益(1000倍)
你这个肿么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位大哥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们设计的Lc谐振放大器电路,是用opa355做的,功耗不到100mw,仿真是正确的,但是实际搭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能不能帮我们看看电路原理有没有什么问题,电感都是用的贴片电感

网友:
赞成LZ的想法

用收音机的10.7M中周加可调电容做

如果用沃尔慢电路,中周就不要抽头了,

回复 网友B:

这次要求带宽越小越好,高Q的LC是必需的,贴片的电感Q值都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原理有没有什么错误,我们换了几个电感,感觉还是效果不明显,要是原理上都有问题,再调试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可能就要考虑换方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位大哥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们设计的lc谐振放大器电路,是用opa355做的,功耗不到100mw,仿真是正确的,但是实际搭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能不能帮我们看看电路原理有没有什么问题,电感都是用的贴片电感

去弄点绕线的 高Q值得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原理有没有什么错误,我们换了几个电感,感觉还是效果不明显,要是原理上都有问题,再调试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可能就要考虑换方案了

买专门的高频电感

布线要符合高频要求,

用ADS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D:

ADS不会用啊,不是学射频的,能不能请你帮我在ADS里搭一个,测试一下看看,我用protus仿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就学呗,
我也不太会

电感去查厂家的数据表  找专门的高频电感  比如村田的空心绕线贴片电感

网友:
放大器倒是好办,不好办的那个带宽要求

普通的LC一两级很难实现那么窄的带宽

网友:
衰减器题目里面也没要求自己做啊,买个同轴的衰减器就行

网友:
mark,以后再来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这个题,可能大部分同学想用运放,这个题我分析用三极管做成功率高
用运放的话,50uv信号很可能小雨运放本身的失调电压而导致运放放大不了,或者被干扰所淹没。
另外,单级运放的话如果增益过高,尤其在高频很可能会带来自激!
衰减器用π型电阻网络就行

这样算出来结果大约就是r1是51欧,r2是2500欧,要求不高的话用贴片精密电阻搭起来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高频谐振放大电路了,三极管,40db增益(1000倍),一般可以设计为3级谐振放大
这种电路大部分是小信号谐振放大器,因输入信号变化幅度很大!(50uv-1mv),可以设计为甲类放大,输出级为提高效率设计为乙类(丙类对输入要求高,本题不合适)。
一般高频小信号谐振放大器如下
<font color="gr......
楼主,你这样严重干扰了比赛的公平性!!!!
严重鄙视楼主的行为!!!

网友:
高频 确实大部分是要调试或验证出来的,仍要计算以缩小调试笵圍,有正确的计算可能电容只增減0.5pF而己。

网友:
楼主不错,这个题就是让你用分立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高频 确实大部分是要调试或验证出来的,仍要计算以缩小调试笵圍,有正确的计算可能电容只增減0.5pf而己。

高频电容有0.1p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40db =20lob(倍数); 电压或者电流,非功率增益

回复 网友B:

标准运放电路在大于1Mhz时候就不可取了,和理论值相差太远,比如你的级间耦合2K,对于低频是没问题,但对于高频来说,根本不通。这是我早年调试高频电路的经验。高频电路仿真是不可取的。

另外,这个题正确做法应该是三极管电路,当然也可能有很牛逼的专业高频宽带放大器芯片可以搞定,但带宽是不符合要求的,需要加的LC选频少于两级也是没法做这么窄带的,所以用专用芯片的话,LC也很麻烦

我们这边用3355做的标准高频小信号谐振放大,对于50uV来说可以达到20DB,大信号来说只有10DB,基本确定是3级放大

网友:
为什么只给3.6v啊!蛋疼

网友:
如果要求带宽大,可以用双调谐电路。

谐振调整如果有DIP meter就方便了,调好频率凑到附近一点点调就OK,当然,如果有专业工具更好。

如果输入阻抗要求高,建议用共射-共基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输入在50uV到1mV,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衰减器,衰减器已经经过测试,40DB是100倍减小,输入5Mv,输出50uV
现在已经测试完毕,3级放大,第一级放大分别是100倍,中间级可调,大约从10倍调整到80倍,最后一级5倍是功率输出级
总增益超过80DB(10000)倍,
电路思路完全是高频小信号调谐放大器电路级联,最后输出级不同于前两级甲类放大,用的甲乙类,输出有阻抗匹配线圈共升压。
现在测试输入在200uV时候输出可以达到6Vpp,电源3.6V(电路内无升压部分,输出电压大于电源是输出匹配线圈谐振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什么三极管弄得电路图,能透露一点吗

网友:
有个电路,仿真了基本合适,但光芒电子说高频仿真不行,我也验证了,确实不行。实物焊出来后完全不合适。大家帮忙看一下,怎么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不知道你单调谐前两级这么放大怎么会不自激,我们调的时候被自激雷得死去活来,是在没辙

楼主:
实验成果如图所示,原理图会在赛后公开,增益稳定在22000倍,合86DB,前端衰减时40DB

网友:
求电路啊,1364034949@qq.com

网友:
mark一下,出来后就轻松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验成果如图所示,原理图会在赛后公开,增益稳定在22000倍,合86db,前端衰减时40db

LZ高频玩的出神入化啊!佩服,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验成果如图所示,原理图会在赛后公开,增益稳定在22000倍,合86db,前端衰减时40db

你的300k带宽实现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前两级采用2sc3358

后面一级估计是9018一类的管子

现在不好做的是哪个300khz带宽问题

网友:
为何不用一个FM的中放部分(放大器本身是直接耦合)做小信号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yuhang聪明人,前两级是3358,一眼就看出来了,厉害
第三级选的2053,功率足够,增益不高不低,用3355实测增益太高,会使整体达到50000倍,自激很可能麻烦处理,现在25000倍以下不会有自激产生。
带宽现在比300K窄一点,通过降低某级的Q值可以做到,需进一步测量。
AGC部分好做,中间级增益调电压可以将增益控制在30-86db之间,线性度不错,没准会用单片机,或者运放将输出与增益相关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H:

供电电压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3.6V 三极管工作很好

睡觉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40db =20lob(倍数); 电压或者电流,非功率增益

对呀......可是40dB...随便怎么看电压增益也是100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的前两级采用2sc3358
后面一级估计是9018一类的管子
现在不好做的是哪个300khz带宽问题

呃,十字架,然后上下都接在一起接地,呃....翻了翻我的硬盘,收藏的datasheet里貌似只看到3358长这样.

最后应该不是9018,应该不会是EBC的顺序的管子.但也说不定...PP的清晰度不够..看不清....

不过倒是对LZ下面的手淫机电路感兴趣...呃...

网友:
呃,LZ的两个中周是一个过耦合,一个欠耦合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没看到后面的放大器做50欧姆阻抗变换啊,这样就与前面的衰减网络耦合的话,2.5k--51的π型总衰减是不会有40db的,也就是说总的增益还要减去7-8个db。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厉害,想请教几个问题。
我试了下,第一级用单调谐放大,用扫频仪观察了下,有一个很好看的尖峰,谐振频点在15M,但接了第二级后就出现了自激,网络也变得很差了……第二级用双调谐,管子都是3355,现在各种调试,各种纠结。
想问下楼主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自激的方法;
还有根据楼主的经验3355的偏置电阻取值范围怎样比较好;
射极电阻可否直接去掉,感觉接进去会影响放大增益;
还有前后级之间用变压器耦合,线圈匝数比一般取多大?
问题比较多,麻烦楼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用了单片机,功耗问题怎么解决?360uW,单片机伤不起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后是2053 高频功放管
下面是一个对讲机电路,30兆的,有一定参考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I:

放大输出有π阻抗变换,表面上这种可以达到提升电压的效果,
输入是π衰减,实测是衰减100倍
总体工作还行,不过输出我们用的同轴是50欧线,他要求负载200欧,输出会损失几个分贝

楼主:
回复 网友J:

  防止自激,可以做级间电源滤波和隔离,也可以减小增益,再就是加屏蔽盒
偏值是调出来的,各个三极管静态点不一样,不能一概确定
中周网上也有公式,队里一晚绕了四十多个,才把参数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K:
那个项圈绕发怎么弄?

人家都写好了.....5D10T....5D3T....

网友:
楼主能讲下,调试电路的一些细节么?调试过程中要注意一些什么?

网友:
楼主拿国一后请大家吃饭吧

网友:
LZ应该毕业了吧,否则我们会有压力的!!

先不管指标做的怎么样,仅仅这速度就让我震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elp。。。。
第一级放大我们达到了近400倍,但是第二级就接不进去了,两极间耦合电容如果太大,会出现自激,最后试了下,只能用4p以下的电容,但这样信号就被衰减很多了,用4p电容感觉怪怪的,坛里大大帮忙分析下,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楼主,这次要交白卷了,各种不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L:

400倍这么大?你们什么管子这么高增益,合52DB!!

网友:
回复 网友L:

感觉后面接不进去就是因为前级放大倍数太大的原因~~~~~改小、多级。、、、、、、、

网友:
增益100db,电源消耗3.6v,36mA,AGC控制范围48dB

网友:
回复 网友M:

100db电压增益还是100db功率增益????
10G倍功率增益??
100k倍电压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抱歉没说清楚,是电压增益100db

网友:
回复 网友M:

牛人膜拜,我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一下,3级放大100db,放大思路是什么样的?这个中周您是如何处理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后级的自动增益控制是怎么做的?我给您发了一封邮件,里面有我自己的原理图,您看一看,指正一下,谢谢了(原理图上的2机关是磁珠,元件参数都没有标出来,因为现在还在调试,具体是多少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们带宽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3db 300KHz,14.85MHz~15.15MHz,至于矩形系数题目没有要求明确指标,所以并未刻意追求

楼主:
参数测试完毕,更新一下
电流37.6mA,最大增益103DB(150000倍),最小增益55DB,AGC调整48DB
带宽295Khz,矩形系数6.06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电流在输出2.54V(最大不失真输出)的时候总消耗电流为3mA.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上的太给力了

网友:
光芒电子给力呀,可以给你的QQ我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数测试完毕,更新一下
电流37.6ma,最大增益103db(150000倍),最小增益55db,agc调整48db
带宽295khz,矩形系数6.06

强悍,请教一下高频能力是怎么练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原来经常做发射机玩,一般从1mW-30W不等,大功率的回村里试验,防止被抓
大功率的辐射太大,对各种电器都影响不小。
电赛之前好几年不搞高频了,有点生疏了,一直搞arm和fpga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大增益100DB,最小增益52DB,AGC调整48DB
带宽300Khz,矩形系数5.3

网友:
回复 网友M:

很厉害哦,魏同学今年是参赛吗?还是自己调试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魏老师果然专业,膜拜

网友:
这个比赛都是靠老师的,楼上叁位就是例子

网友:
昨天比赛结束了,各位老师你们的原理图可不可以公布出来了,让大家借鉴借鉴。

网友:
对啊,看看。我们酱油了,比赛结束箱子都没封,跑去玩了

网友:
坤少威武!厉害。

网友:
这次我们师弟用3个9018实现70DB增益放大,带宽刚好200KHZ,工作电流12mA,AGC控制范围超过46dB,本来设计最后一级用MSA0686做输出放大可惜MMIC自激太疯狂,放弃。最终增益无法达到80dB。而且不太稳定总会有些小幅度自激。中周不好搞,调爆好几个磁芯。。。。不过主要时间还是忙着解决自激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比赛结束时我也是搞不定最后一级的自激问题……杯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M:
100db电压增益还是100db功率增益????
10g倍功率增益??
100k倍电压增益?

呃......
100dB不就是
功率10^10
电压上10^5么?
实质不是一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小看人了好吧,你以为个个都是靠老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对AGC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没有做AGC,没搞明白它的意思。知道的能给解释一下吗?心里很纠结,不知道AGC放在哪儿?

网友:
LZ辛苦了!!等待楼主原理图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M:

好设备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牛人啊!什么时候发原理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AGC是自动增益控制,也就是在小信号输入时候能获得很高增益,当信号幅度增大时,逐渐减小增益,用来获得平坦的输出幅值

网友:
这个题目只有估计大神级别的才能出来,我们悲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几天在等比赛,等赛完我会整理一下上传,不知结果如何,不要太失望就行,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就是级联放大而已。
高频贵在实践经验,这次做的比较急,很多时间是帮别的组出谋划策了,个人不注重比赛结果,只希望多交流交流玩高频
的经验,反正天下比赛一锅黑,我们这种三流学校不好入评委法眼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省只有一个队能进全国,前面一个211,我们这种三流学校想进全国不仅仅是作品做得好坏问题啊,还参杂着其他因素啊。

楼主:
蛋疼,矩形系数小于3.2才有分,这也太变态了吧,难道真要找陶瓷滤波器????
其他参数还可以,2.5mv输入,增益只有96db,可学生做的2.5mv不是最佳输入,这一点不爽,题目也不告诉!!!!
另外带宽没问题,剩下的看运气了

网友:
我们队也是做这道题的 但是做的很不好 总结原因如下 1、没有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ARM 单片机不错,写驱动也可以,GUI、OS也都懂一点,都是用IC来的)但高频我们平时都没做过电路 没有经验 除了9018外 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高频三极管 中周我认识 但不知道怎么用 知道要用漆包线来绕电感 但我们都不会 2、在方案选取上 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第一方案先放大在用带通滤波器选频 但是滤波效果太差 故放弃 第二方案 用宽带运放加RLC并联谐振 我们选择了带宽为450M的精密运放OPA690 可以单电源工作 功耗也很低 但是他只能调谐在13MHz 而且带宽为10M以上时增益下降的很快 改用OPA846后 连调谐都有问题 后来用MAX4416 但他不是精密运放 至少第一级不能采用 于是就有了第三方案 分立加运放 不做在一块板上没问题 做在一块板上就自激振荡 (这次比赛我有1\4的时间再雕板) 另外AGC采用AD603+8307对数放大器 但是AD603不能单5V工作 时间到了封箱的时候了 我也就写这么多吧 其实从题目一出的那一刻悲剧就已经开始了

网友:
各地的测试陆续展开了吧,继续关注此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要将矩形系数控制好只能用参差调谐放大器了,但这个电路调起来就头大了,主要是用三极管搭电路调整偏置也会影响谐振频率,这个比较恼火

网友:
回复 网友M:

魏老师确实厉害,但是你是不是做老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对给pass掉了。
期待楼主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R:

国赛通知复测,算是个好消息,期待复测会有更好的参数出来,河北这帮子sb砖家不让动仪器,调试处处受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R:
国赛通知复测,算是个好消息,期待复测会有更好的参数出来,河北这帮子sb砖家不让动仪器,调试处处受阻

楼主的原理图呢?不是说比赛完就公布么?一直期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S:

要是没进国赛就相当于完,但是现在没完,所以暂时不能公布,敬请谅解。等国赛一完,立马公布

网友:
回复 楼主:

矩形系数是小于2才能满分,衰减器得100mv输入下测试输出,看是多少,若什么抗干扰措施没有加的话,直接影响后面总增益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从新将衰减器做了一个,全屏蔽,效果非常好,衰减40DB,实测比省赛用的干扰小很多!
国赛复测允许再次调试,2.5mv是对于小于80db系统来说的,有一条是“如果系统大于80db,可以使用小于2.5mv输入”,这样我们这可以用最合适的1mv(衰减后10uV)测试了,增益和带宽调好后和以前公布参数一样,101-107DB之间,300K,AGC控制50DB左右,矩形系数不得分,
期待三天后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从新将衰减器做了一个,全屏蔽,效果非常好,衰减40db,实测比省赛用的干扰小很多!
国赛复测允许再次调试,2.5mv是对于小于80db系统来说的,有一条是“如果系统大于80db,可以使用小于2.5mv输入”,这样我们这可以用最合适的1mv(衰减后10uv)测试了,增益和带宽调好后和以前公布参数一样,101-107db之间,300k,agc控制50db左右,矩形系数不得分,
期待三天后结果

大侠你是参赛队员还是带队老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T:

带队老师

网友:
回复 楼主:

得的什么奖啊!

网友:
现在应该全部公布了吧。

楼主:
等信,看看国赛继续复测不,大家不要着急,迟早要公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您的电路。好好学习一下。
我们的电路用了压电陶瓷滤波器,但是调试出了问题。

网友:
等等可以见面啊……楼主天津见。

楼主:
回复 网友U:

我们的没进国一,惭愧,这样看国一的肯定把举行系数也做好了
好了,准备整理资料,上传

网友:
我的矩形系数1.8  功耗70mw…再次复测…看明天能不能拿杯。

楼主:
回复 网友U:

挺羡慕你们的,呵呵
不过我们做的东西也对得起付出,也算满意了,做电路只用了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闪人忙别的项目去了
祝贺你们拿杯

网友:
回复 网友R:
我们的电路用了压电陶瓷滤波器,但是调试出了问题。

上哪找的15M陶瓷滤波?

网友:
结果出来了。。电源拿杯了……无奈……

网友(2011-10-08):
回复 网友V:

混频了,用的10.7的陶瓷滤波器。

网友(2012-09-09):
转眼一年过去了,今天学弟们也参加测评了,再回头看这个帖子。

网友:
去年拿了赛区一等奖, 没推荐国赛. 对高频没感觉. 不会的很多. 最后只是我推荐加了一个超大电容波形效果好点. 其他的都是老师做的调的.

今年做了个声源定位. 昨天结果很惨. 基本部分都没完成. 唉........到下午回来, 这道题目还是没学校能把基础部分做出来. 做的人很少. 很不甘心. 本想看看的.

网友(2013-09-08):
LZ今年带比赛了吗?有没有做射频那题?期待发帖交流。

网友(2015-07-27):
最近在搞这个题,不知道15年要会不会有LC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