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中断扫描键盘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看了坛内好多高手写的关于按键扫描的思想,就想问明白一个问题,关于定时器按键扫描,就是定时时间到了去扫描一个按键,定义几个变量存储状态,然后去做后续的处理,问题是在定时器中断到了,去扫描按键函数,难道不会终止整个程序吗?虽然说可能只有20ms 一个周期,但是这样不是很危险,如果正在执行某个动作,不是要停下来~~想不通这个问题????

网友:
任务要分优先级的。如果某个动作不许被打断,那就要设为最高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禁止中断(但是是非常危险的方法)。
另外,按键优先级是比较低的,一般是在定时器设个标志,通知主函数可以启动扫描

楼主:
我还有几个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动作都是在中断里面进行的(但是不一定不在中断里面进行执行的动作就不重要),所以未必能设置优先级,另外在定时器里面做个标志位来扫描的话,如果程序稍微长一点,就是执行完一个循环周期可能要长,有可能在下一次再次置位后,都还没有进行扫描按键,那么这样的实习性就太差了,一直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大家能多帮帮忙~~

网友:
“不是所有的动作都是在中断里面进行的”。你所谓的动作指的是什么?举几个例子,咱俩别说差了

楼主:
假定在程序中是气缸动作,有可能我气缸动作的时间会比较慢,可能气缸动作到目的地需要1s,按照定时扫描按键,按下后,置位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我根据标志位去安排我的执行程序,但是如果此时我气缸正在动作中,会不会出现20ms 去扫描按键后,在进入定时器中断时,程序肯定会暂时中断的,即使仅仅置位标志位这样一个简单的中断服务程序,也会出现停顿的吧,不知道我考虑的对否.....

楼主:
我上面可能说错了,其实我就是没有理解 在定时时间到后去扫描按键,这样肯定会对正在运行的程序造成一个暂时中断的影响,如果扫描时间20ms ,每隔20ms 暂停一下,虽然暂停的时间可能很短,但是会不会对程序有影响呢?这就是我的最原始想法.....

网友:
按你的说法可能想在中断里延时20ms?
如果不是我这样认为的话,那你大可放心。

20ms只是一个周期,具体中断占用MCU时间只是那个几个us。
至于你说的“不是要停下来”,停的只是这么几个us,对于16MHz主频说的,也就几十个时钟周期。

网友:
你这是初学者常有的困惑。线性思维,没理解时间片的概念。

以你的汽缸为例。启动汽缸后,只需关心什么时候停止,一般靠时间或位置。你只要能想法及时获得这2个信息就行,中间空闲时间开开小差,干点别的,不会有影响。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这个定时中断服务程序绝对不能太长,最好仅仅是检测按键状态然后去改变一些相应的标志位就退出,这样对正在执行的程序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吗?若主程序正在进行595数据的传输(平常程序,不是中断,所以不能设置优先级),那么这样的时序也是很有讲究的,若传输的是多个595级联的数据,中断程序哪怕仅仅1~2ms,也是会对程序的数据发送造成影响的吧,希望packer 大神指点指点,我这菜鸟先谢谢了~~

网友(2012-08-30):
呵呵,我当初也是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这个定时中断服务程序绝对不能太长,最好仅仅是检测按键状态然后去改变一些 ...

按键怎么会有20ms,几个us足矣,你发数据不就是一个个高,低的状态吗?和按键有啥区别呢,按键也是高,低的状态呀,其实都是一样一样的嘛!!!!!